FPGA外接器件的电平问题

楼主(2011-11-24):
XILINX的FPGA需要外接RS485芯片,GPIO输出电平我设置为LVCMOS33,485芯片用的是5V的,

5V的485芯片是不可能换了,FPGA最高也就3.3V输出,

请教GPIO管脚直连485的DI管脚可以么,或者GPIO外加上拉电阻,

这部分电路该如何设计,有啥要注意的地方,怕烧芯片啊。

不同电平器件之间的连接问题没啥经验,先谢谢了。

楼主:
并联上拉电阻的方案可行么。。。。。

网友:
初学者,请多指教

楼主:
谁有关于FPGA混合电压设计方面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
串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