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呼吸机的项目吗,请谈谈吧,感谢

楼主(2011-11-24):
有人做过呼吸机的项目吗,请谈谈吧,感谢

网友:
这个很难吗?参数要多次摸索的,电压、电流、占空比,就这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很难吗?参数要多次摸索的,电压、电流、占空比,就这些了

还没做过呢,准备做的,不知有人做过这些项目吗,能讲讲做呼吸机的过程吗,不胜感激

网友:
呼吸机一般分为:

  常频呼吸机(成人10-60次)

  高频呼吸机(成人60次)

  体外模肺

  常频呼吸机又包括:正压呼吸机和负压呼吸机,而我们最常用的就是气道内正压呼吸机。一个完善的呼吸机由供气装置、控制装置和病人气路三部分构成。

  1. 供气装置由空气压缩机(提供高压空气)、氧气供给装置或氧气瓶(提供高压氧气)和空氧混合器组成。主要提供给病人吸入的氧浓度在21%~100%的高含氧气体。

  2. 控制装置由计算机对设置参数及实测值进行智能化处理,通过控制器发出不同指令来控制各传感器、呼出阀、吸气阀来满足病人呼吸的要求。

  3. 病人气路由气体管道、湿化器、过滤器等组成。

  在呼吸机的使用操作中,首先需要选择和设置许多参数,这也要求属于非临床的工程人员和临床医务人员一样,了解基本参数的含义、要求、范围等。现通过介绍呼吸机的基本操作来了解其基本参数的选择和设置。

  1.呼吸模式选择在呼吸机的操作中,首先要选择病人呼吸模式,现代机型最常用的有三种模式:

  (1)A/C(辅助/控制通气):病人有自主呼吸时,机械随呼吸启动,一旦自发呼吸在一定时间内不发生时,机械通气自动由辅助转为控制型通气。它属于间歇正压通气。

  (2)SIMV(同步间歇指令性通气):呼吸机于一定的间歇时间接收自主呼吸导致气道内负压信号,同步送出气流,间歇进行辅助通气。

  (3)SPONT(自主呼吸):呼吸机的工作都由病人自主呼吸来控制。

  在以上三种基本模式下,各类呼吸机还都设计了针对各种疾病的呼吸功能,供使用时选择。例如:

  (a)PEEP(呼吸终末正压):在机械通气基础上,于呼气末期对气道施加一个阻力,使气道内压力维持在一定水平的方式。

  (b)CPAP(持续气道内正压通气):在自主呼吸的前提下,在整个呼吸周期内人为地施以一定程度的气道内正压。可防止气道内萎陷。

  (c)PSV(压力支持):在自主呼吸的条件下,每次吸气都接受一定程度的压力支持。

  (d)MMV(预定的每分钟通气量):如果SPONT的每分钟通气量低于限定量,不足的气量由呼吸机供给;SPONT的每分钟通气量大于限定量,呼吸机则自动停止供气。

  (e)BIPAP(双水平气道内正压):病人在不同高低的正压水平自主呼吸。可视为PSV+CPAP+PEEP.

  (f)APRV(气道压力释放通气):在CPAP状态下开放低压活瓣暂时放气,降低气道压力而形成的通气。

  2. 通气方式选择在选择好呼吸模式后,就要选择或要知道通气方式:(1)容量控制通气(VCV):设定一个潮气量,由流量×吸气时间来调节。

  (2)压力控制通气(PCV):设定一个压力,它是由吸气平台压决定。

  3. 触发方式选择(1)压力触发:当管道内的压力达到一定的限值时,呼吸即切换。

  (2)流量触发:当管道内的流速变化到一定值时,呼吸即切换。由于其灵敏度高、后滞时间短,已被广泛应用。

  (3)时间切换:由时间来控制,设定的时间一到,呼吸即切换。

  4. 报警参数选择呼吸机的各种参数的设置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各种设置的基本含义和正常值范围,才能准确地设置报警参数。成人应用呼吸机的生理指标为:潮气量5~7ml/kg;呼吸频率12~20次/分;气道压30~35cmH2O;每分钟通气量6~10l/min.

  在呼吸机使用中,报警上下限的设置也非常重要。如果报警设置与病人实际值太接近,就会造成呼吸机经常性的报警;而如果报警设置范围太大,就会失去报警意义。因机型的不同报警的设置也各不一样,但一般都应有:

  (1)管道压力上下限报警。

  (2)潮气量上下限报警。

  (3)呼吸暂停间隔时间报警。

  (4)分钟通气量上下限报警。

  (5)呼吸频率上下限报警。

网友(2012-05-21):
发现是11年的帖子了,不知楼主做的咋样了
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2012-08-26):
呵呵,伟康有个呼吸触发算法,楼主可以去看看,
本人做呼吸机上面CO2监测模块的,欢迎楼主交流

网友(2013-01-04):
有做家用呼吸机的吗?

网友B:
   做一下广告,我们提供呼吸机用的流量传感器,潮气量可以做到很小,小量程可以到mL级,这样大人和新生儿都可以兼容,目前市场是新生儿用的是霍尼韦尔AWM5104,这种价格较贵且是非线性需要自己校准。F1031  F1012气体流量传感器效果杠杠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一下广告,我们提供呼吸机用的流量传感器,潮气量可以做到很小,小量程可以到mL级,这样大人和新生儿 ...

家用呼吸机的风机有没有?

网友(2013-08-14):
楼主做的咋样了,可以交流下经验吗

网友:
估计做好了也不会出来交流的

网友(2013-10-17):
做咋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家用呼吸机的风机有没有?

好像大部分都用德国的

网友E(2016-03-20):
引用 网友D:
好像大部分都用德国的

你好,请问你知道呼吸机用的气泵在哪里有卖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知道呼吸机用的气泵在哪里有卖吗

家用的呼吸机还是?  家用呼吸机好像有个牌子ebmpapst
国内有代理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用的呼吸机还是?  家用呼吸机好像有个牌子ebmpapst
国内有代理公司

我现在搞个大气采样器的项目,不知道用什么气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一下广告,我们提供呼吸机用的流量传感器,潮气量可以做到很小,小量程可以到mL级,这样大人和新生儿 ...

你们的流量传感器和霍尼韦尔的相比价格上怎么样?量程呢?分辨率又如何?

网友:
这个真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