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PGA的TFT-LCD控制器中的FIFO的问题??请大侠指导!!!

楼主(2011-11-24):
在做LCD控制器的过程中,看到了altera公司提供的范例,有一个疑问:在读写sdram中的数据的时候,它对于sdram的写fifo和读fifo都各自采用了两个16位的fifo,这样写fifo和读fifo的总宽度都是32位,共用到了4个FIFO。因为lcd的数据显示rgb都是8位数据,即总共为24位数据,这样相当于读写fifo各自多出了8位数据,这样不是造成了浪费了吗?不知道为什么不改成读写fifo都是24位的不更方便吗?其中有什么缘由吗,请大侠指导!!!!

楼主:
修改一下不是altera公司提供的范例,而是友晶提供的范例。

网友:
占用的RAM资源是一样的,都是32位,即2的5次方!

网友(2012-05-26):
我也想自己用FPGA做个LCD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