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410的IDA0和SPI能否同时使用

楼主(2011-11-24):
从410的datasheet上看,IDA0只能分配在P0.0,SPI0也只能分配在P0.0~P0.3(或P0.4)。这是否意味着IDA0和SPI0不能同时使用,或者是datasheet上描述有误?如果能同时用SPI0将被发到哪些管脚上?请用过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大家尽量少用“C8051F”系列单片机,批量生产时会害死人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请问老兄用的是什么软件?看来datasheet上描述的不准确,下面是datasheet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说看,怎么个害死人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抗干扰能力太差,芯片里面的BUG太多(不知道是不是技术支持不到位),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量产过,自己做个东西玩,用了一年还没发现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SiLab官方自动配置软件 Config2 .

网友:
回复 网友C:

Config3,数据手册没写错呀,是你没看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抗干扰能力太差,芯片里面的bug太多(不知道是不是技术支持不到位),呵呵

哪个型号?量产多少?故障率多少?

网友:
F020,做过几十套产品,未见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Datasheet那个图,紫色表示某个硬件单元潜在可分配的管脚,那个图表明SPI0能用的管脚只有P0.0~P0.4。说说看我怎么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没注意:模拟端口使用时需要交叉开关跳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并非我没有注意“模拟端口使用时需要交叉开关跳过”。可能是我对datasheet上的那个图理解不到位,咱们以SDA为例来讨论吧吧,datasheet上那个图表明SDA优先分配到P0.0,如果P0.0被占用或跳过则分配到P0.1,如果P0.1被占用或跳过分配到P0.2...如果P0.3被战用或跳过则分配到P0.4。到这里就有问题了,因为图上SDA所在的那一行P0.5~P2.7都是白色,表示SDA不能被分配到P0.5~P2.7上。我用config2实验表明P0.0~P0.4被占用或跳过的情况下SDA确实能分配到P0.5~P2.7中的某个管脚上。所以我想请问下应该如何理解Datasheet上的那个图(也就是我上边发的那个图)?

楼主:
怎么没人继续讨论了

网友(2012-04-16):
大家好!请问F411是否适合大量的工业应用。我的产品在-40到60度实验后,出现串口乱码。拿来仿真出现错误57。请用过的兄弟说说。

网友:
这个是复制的图片,论坛怎么不能直接复制图片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