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锂电池 充电的接口 为什么会有三个触点,中间那个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1-11-24):
中间那个好像没有电流输出

网友:
温度采样输出

网友:
内部有一个NTC吧

网友:
接电池温度检测的,防止电池爆了

网友:
一般是NTC,用MCU检测,温度高了就拉低端口。

网友:
也有的有通讯功能的,有些手机检到不是自己的电池是不干活的,还有的电池是直接接地的。

网友(2012-01-03):
是不是接电池内部保护电路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