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G3200的轴不对称性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24):
我在使用ITG3200时候发现,X轴的正向敏感度比负向小,我做的板子绕X轴转几个来回之后的角度偏出了很多;用同样的方法算Y轴和Z轴的角度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刚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焊的有问题,后来焊了好几块都是同样的问题,都是X轴有问题。请问论坛里用过ITG3200的高手,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嘛?谢谢

楼主:
可能我现象没描述清楚:板子焊好后,静止放置,然后采集1000次获取零偏。绕X轴正向旋转90°,再负向转90°,此时应该回到0°附近,但是实际得出大约-9°左右;再重复前面的步骤,得出-18°左右,即每次大约差了9°。

同样的方法,用在Y轴和Z轴上没有出现问题。如果是焊接问题,应该不可能每次都是X轴出问题,而且都是X的负向的敏感度偏大。

论坛里使用ITG3200的朋友也不少,难道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还是这个问题本来就不是个问题?迷惑。。。。。。,请高手们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
应该是零偏校准出了问题吧

网友(2012-05-11):
用这种原始的方法做积分肯定是不行的,楼主应该学习一些姿态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现象没描述清楚:板子焊好后,静止放置,然后采集1000次获取零偏。绕X轴正向旋转90°,再负向转90° ...

你的積分方式本身就帶有誤差。(或者根本是錯誤的做法)
就算取1000點做零偏校正,也不可能積分角度不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