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同时控制多个舵机,用什么片子比较合适?

楼主(2011-11-24):
想问下,有没有什么单片机有多个PWM功能的引脚,或是可用其他方法。发出频率相同占空比不同的舵机控制信号?
我之前使用mega8,它有4个管脚有PWM发出功能。

楼主:
真快呀,晚上再看看

网友:
需要可以帮你开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需要可以帮你开发
真有生意头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办法,生活所迫,缺钱啊,多接点活,贴补家用。

网友:
呵呵 我就是STM8S103F26 做的  就不和楼上抢生意了

楼主:
多谢大家了

网友:
多路舵机控制和用什么单片机无关,和你的设计能力有关。控制舵机别用定时器的PWM功能。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  建议IO+定时器   如果精度要求高  可以用74HC595+定时器   敢问楼主想做什么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路舵机控制和用什么单片机无关,和你的设计能力有关。控制舵机别用定时器的pwm功能。
我新手,这个我不太清楚呀,之前都是使用定时器的PWM输出的.
因为舵机使用的占空比的区间很小,所以使用16位定时器.预分频50Hz时保证占空比在100%时,相应寄存器数值为几万(16位最大65535).
这样能控制舵机的运动的数值就是几千个,控制舵机应该没啥问题呀.

飞行面条,你是怎么控制舵机的哪?
还有,我在用一个电源驱动舵机和单片机时,发现干扰太大,不得已使用双电源供电,想问下有什么抗干扰好方法能单电源供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  建议io+定时器   如果精度要求高  可以用74hc595+定时器   敢问楼主想做什么东西?

我考虑过io+定时器,麻烦点,定时器确定50Hz频率倒是可以,多个端口不同占空比,还需要保持住,这个我怕我整不了,还有万一来个中断,波形不就变了?

74hc595+定时器要怎么用呀,没用过74hc595,网上说是移位寄存器,具体作用还没搞明白.

想用180°舵机做机器人关节.

网友:
595相当于串转并,扩展端口用。

楼主:
多谢楼上 .titrwh 灰机

今天重新看的《数电》时序那一章,总算是知道595的功能了,
一个管脚的串行信号移位后变为8位并行信号,
要是使用每个管脚Q都用来控制一个舵机,那个占空比的东西是一位一位移入的,
编起程来可是挺麻烦呀

楼主:
在移位的过程中不会对某位的占空比产生影响吗?我现在开始怀疑595的可行性了.

现在就考虑多16位PWM输出的mega1280,粗看一下淘宝上要35元/个;stm8s倒是不错,可惜之前没接触过,编译环境,烧写工具啥的都没有;现在手里有个STM32的开发板,发现他的PWM输出不少,决定用这个试试.

网友:
mega16 也能实现20路控制。论坛里有例子。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移位的过程中不会对某位的占空比产生影响吗?我现在开始怀疑595的可行性了.
现在就考虑多16位pwm输出的mega1280,粗看一下淘宝上要35元/个;stm8s倒是不错,可惜之前没接触过,编译环境,烧写工具啥的都没有;现在手里有个stm32的开发板,发现他的pwm输出不少,决定用这个试试.

你研究下什么是时分复用 595是很可行并且效果很不错的 当然像你要是有STM32F103ZET6这样带上一堆PWM脚的除外

楼主:
回复 网友F:
mega16 也能实现20路控制。论坛里有例子。

你说的很对,有用M8驱20路舵机的,坛子里有.
之前先搜索一下帖子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多谢了。
虽然现在还没明白,但是在网上找到了:“用C51实现多个舵机的分时复用控制”这样的标题,有时间再研究研究

网友:
STC12C5630AD
http://www.stcmcu.com/stc-mcu-select-1.htm

楼主:
刚看过M8控制20个舵机的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2303&bbs_id=9999
程序大体是:只用一个定时器中断,在中断中判断各个端口的高低电平,并且利用数据0xFF+0x01->0x00的过度完成一个周期的波形.
真是太神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