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安卓平板如何通过wifi与电脑互发数据包

楼主(2011-11-24):
能再具体说一下吗?我其实安卓上想做一个虚拟仪器的界面,然后通过修改界面上的旋钮数值后能给电脑发送相应的数据包。 以前从没有接触过这一方面,不知从何下手,请高手指教啊。
也麻烦能告诉我一下,要做这个需要看哪方面的书啊?

网友:
看一下Socket通信,用java还是比较容易的,很多包都封装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socket通信,用java还是比较容易的,很多包都封装好了

好的谢谢。那电脑端需要做些什么吗,如果需要测量通信的最高速度和稳定程度该怎么来做呢?

网友:
socket通信,里面很多的通信协议已经封装好了,简单点直接用vb就可编写还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