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STM32调试的问题,进入hard fault后显示 lr: 0x08004657,为什么会是单数的

楼主(2011-11-24):
>>psr: 0x60000000
pc: 0x00000000
lr: 0x08004657
r12: 0x00000000
r03: 0x20000868
r02: 0x00000000
r01: 0x20004fc8
r00: 0x0000000b
hard fault on thread: DataProcess

查找0x08004657的指令,
0x08004656 E045 B 0x080046E4

为什么lr是单数的?会是哪些原因导致的?

网友:
就应该是单数,在Cortex-M3上就出现不了双数。

网友:
是单数应该是表示处于thumb模式。双数为ARM模式,cotex-m3是thumb2指令集没有arm模式,所以为单数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