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通过DSP来给FPGA芯片更新程序?

楼主(2011-11-24):
我要做一个板子,希望能使用上面的DSP来给FPGA更新程序。需要更新的程序通过串口传递给DSP。
请问各位大神,要怎么实现啊?

网友:
从你提的问题,感觉你的意思好像是将DSP中需要传输给FPGA的程序或者数据传输给FPGA。可是怎么又通过串口传递给DSP了?纳闷。如果DSP给FPGA更新程序,好像也就是往FPGA中传输数据,这牵涉到通信,这时你可以在FPGA中用程序编写一个RAM,将数据存在RAM中。

网友:
FPGA从串模式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FPGA的程序通过串口发送给DSP,然后通过DSP将程序烧写到epcs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说详细点就是我现在要做的一个板子,板子上有DSP和FPGA。由于特殊要求,对外只有一个RS422接口(422与DSP连接),现在希望通过RS422来对DSP和FPGA的程序进行更新。DSP可通过二次引导来实现串行加载。可是FPGA这里还弄不太明白,具体要实现的就是将FPGA要烧写的程序先通过422传给DSP,然后通过DSP来给FPGA更新程序(烧写到EPCS)

网友:
把FPGA的烧写文件当成一个表格,编译dsp时,一起编译进去。
dsp上电初始化时,将FPGA程序写入FPGA,怎么写方法很多,关键看哪种时序dsp更容易模拟。

这样每次通过422更新dsp一次程序,dsp和fpga就都更新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RS422把FPGA的代码从PC逐段下载然后利用FPGA的从串配置模式下载到FPGA中。如果有外部FLASH,也可存到那里,然后复位后从FLASH读取并用从串模式下载到FPGA,这样不必每次复位都需要PC来重新配置FPGA

楼主:
回复 网友C:

RS422只与DSP相连,不能采用FPGA的串口配置模式。必须要经过DSP中转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rs422只与dsp相连,不能采用fpga的串口配置模式。必须要经过dsp中转

我的意思就是说DSP中转。我的系统是XC3S400+LM3S6432,外配25P40的FLASH,通过以太网下载新的FPGA代码到25P40,然后复位LM3S从25P40中读数据并通过从串模式(我估计你没弄懂从串意思,看PDF吧,并不是说从串口,“从串模式”是专门的名词,我说了两次从串你好像没懂)配置FPGA。你用DSP替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不好意思,我之前没听说过“从串模式”,呵呵,等下去查查看。我的是TMS320C6414+XC2V2000(EPCS16I16N)

网友(2011-12-28):
去掉EPCS,每次上电时DSP负责给FPGA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