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控制伺服------------------------------------电流有尖刺

楼主(2011-11-24):
控制无刷电机,出现某一怪的现象:我试着用方波控制伺服电机,我用电流钳测某相电流,发现电流在一个周期内有两个尖刺,很是奇怪,所以我怀疑是我在一个周期内开关导致的,所以我测试了下某项的PWM输出,果然十分吻合。在每一个的PWM波的沿处,对应的的电流都是出现尖刺。有人有这种情况吗?顺便说下,我用方波控制无刷电机,尖刺情况并没发生。上个图

展开来看,对应某项占空比 (原文件名:TEK0003.JPG)

很有规则的尖刺 (原文件名:TEK0005.JPG)

轮廓像正弦 (原文件名:TEK0001.JPG)

楼主:
我的控制频率是选择10K的,从图中可以看出

网友:
有这个尖刺很正常 但是这个玩意很讨厌 已经让我深恶痛绝了  我在想办法搞死他  不过到目前为止 我被他搞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从你的回复中可以看出你这个人很是幽默,哈哈。。。赞一个。。。。但是何必要弄得两败俱伤呢?开个玩笑

请问下这个尖刺很正常是什么意思,电机不同就会造成不同的结果吗?难道这个尖刺不好消除吗?我查了下资料,没查到相关的信息,还是我不会查关键字,麻烦讲解下。。。。

网友:
你把那个毛刺放大了看,应该是一个振荡衰减的波形吧?我在做的步进驱动器也有这个问题,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有些怀疑是不是布线没有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說不清楚了。。。。。

网友:
逆变器导通瞬间电压变化率比较大,电磁辐射也比较大,如果隔离不好的话模拟采样干扰比较厉害。

控制信号与模拟采样布线比较近时,逆变器通入50%方波电流反馈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开关干扰,遇到过,但是没办法消除.
兄弟搞定了教一下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你的意思是?

网友:
反电动势。

楼主:
某一相电流波形 (原文件名:TEK00000.PNG)

某一相电流波形展开 (原文件名:TEK00001.PNG)

某一相电流波形再次展开 (原文件名:TEK00002.PNG)

某一相电流波形再次展开 (原文件名:TEK00003.PNG)

某一相电流波形再次展开 (原文件名:TEK00004.PNG)

某一相电流波形再次展开 (原文件名:TEK00005.PNG)

某一相电流波形再次展开 (原文件名:TEK00006.PNG)

某一相电流波形再次展开 (原文件名:TEK00007.PNG)

反电动式电压波形 (原文件名:TEK00016.PNG)

反电动势电压波形展开 (原文件名:TEK00019.PNG)

网友D(2012-06-14):
我用pwm控制h桥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是用开关电源给MCU供电的,用示波器测MCU的供电电压有,隔一段时间尖刺, 幅值最高300mv 。刚开始还以为是开关电源产生的原因,后来发现尖刺间隔和我pwm的周期一致,关闭了控制h桥的pwm后,尖刺果然变小了。想办法消除尖刺中。。。。

网友(2014-12-18):
引用 网友D:
我用pwm控制h桥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是用开关电源给MCU供电的,用示波器测MCU的供电电压有,隔一段时间 ...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后面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采用PWM中点采集电流值,避过这个干扰

网友:
可能的 干扰:
1  电流整流器 谐波
2  电弧  电火花 噪声
3  开关电源 谐波

隔离一定要做好啊

编码器 的线 要符合规范,这干扰串进,解码器就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