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便利的C51芯片

楼主(2011-11-24):
请各位大侠帮我推荐一个C51芯片,要求有两路以上AD,一路PWM,12个IO,
哈哈,,哈哈,,越便利越好,
请注明内存类型,如OTP还是能串口下载等等

网友:
stc12,自己玩就用这个吧。

网友:
同楼上,自己玩玩就用STC12系列吧,比如STC12C4052AD等等

网友:
STC太贵了,推荐STM8S103F2

楼主:
楼上的都贵啊,有没有便利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要51的呢
回复 网友B:

你还要多便宜?主要看你做什么,51核的还有一些什么中颖之类的做
仿PIC的台产便宜。

楼主:
哈哈,本人只会点51,想做一款开关电源,带两位数码显示,其本要求在楼顶哦
两AD一个电流,一个电压,其它就不用说了吧,高手们知道用来驱动什么了吧,
谢谢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没有“能串口下载程序”这个要求,
相信会有很多便宜的可选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编程器就投价钱了哦

楼主:
我本身就千把个的量,再买个编程器,我还还如就用贵点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自己做自己用,5元的单片机算什么?
如果做些小产品,买个编程器又算什么?

楼主:
唉,看来只有去掉那一条串口下载的要求了哦,

网友:
做开关电源,最好是不要用单片机带的PWM功能驱动开关管

网友:
用台湾的,比如HOLTEK盛群。十速等

网友:
回复 网友D:
做开关电源,最好是不要用单片机带的pwm功能驱动开关管

嗯,万一单片机死机了,管子就要爆了.

网友:
不限于51,则很多台系的单片机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才几毛钱。

选用51核心。有量的话,可以采用OTP绑定。估计也才几毛钱。

自己玩,何必在乎价钱呢?

楼主:
51是最基本的MCU吧,还有比它还低的价格的芯片
加入硬件限流,就不会死机就炸管吧,要不那些像电机控制器还能用吗,
现在是自己玩,如果效果好的话就把它转为产品,要不谁有那闲情搞它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c太贵了,推荐stm8s103f2

stm8s103f2

•Program memory: 8 Kbytes Flash; data retention 20 years at 55 °C after 10 kcycles
•Data memory: 640 bytes true data EEPROM; endurance 300 kcycles
•RAM: 1 Kbytes

8 Kbytes Flash  太小了

网友:
要说便利的话,还是STC12,支持国产~

网友:
STC12系列的看看

网友(2012-03-02):
没有人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电磁炉就甭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