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IO高阻z后加个15V高压会不会烧?

楼主(2011-11-24):
FPGA IO高阻z后加个15V高压会不会烧?
另外,能不能在设计中动态改变IO的电平类型?比如1.8V LVTTL改3.3VLVCMOS

网友:
一定烧的

网友:
要不试试???

网友:
就算不会烧也不能这么用啊

网友:
试试吧
低配的FPGA不行
起码也是个V6
还得带T的
整个BGA封装
没有一千个引脚都不好意思拿出手
15V电压往上一干
艹!

楼主:
一直很头疼,目的是这个双向IO口可变成电源输出,来回切换,还要考量速度,50MHz左右
串个1K电阻应该不会烧吧?

网友:
楼主没有说15V电源的输出电流多大  所以说啥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