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广州,想买台1000元以下的2手笔记本电脑,求推荐型号。

楼主(2011-11-24):
本人在广州,想买台1000元以下的2手笔记本电脑,求推荐型号。DELL D610怎样,惠普的呢。像是日本的更多选择

网友:
感觉花个一千三左右买个IBM T60好多了

网友:
昨天看另外一貼子裡說,T60有顯卡門,說T61的好些!

网友:
集显的不会有显卡门。

网友:
是t61 独显有显卡门  集显的没有  t60还是很皮实的 虽然用的时间长了 会温度高 但是很稳定不会死机

推荐t60

网友:
实在想小一点的话可以考虑X61集显的,会比T61便宜些

网友:
呵呵,到金桥看看吧。

网友:
一千元不好选,要么成色太差,或者极老款的机器,添个三五佰无就好选了。

网友:
正在用DELL D610回复这个帖

网友:
我用X60S,不要金桥,跑那个汇源电脑城,近黄埔大道那边的,上面一堆一堆的电脑摆在地上任你捡,你挑个成色好的一点的,比金桥应该要便宜两三百.我的就是用了1100买的,但是原来的电池不好用加了150买了8芯电池,再加100元加了条2G内存.

楼主:
只有能买到好用,质量可以,多加几百元不算什么。就是怕2手这行浑水太深,怕被JS忽悠。请问你们是怎么测机器的啊,JS绐不绐保修。还有就是去哪里买好一点,广州卖2手电脑的太多了。

网友:
二手水很深

网友:
看下,最好自己用过淘汰的那种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