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轴加速度求倾角公式,用的是ADXL345 已经得到X Y Z值了(附程序)

楼主(2011-11-25):
求三轴加速度求倾角公式,用的是ADXL345 已经得到X Y Z值了(附程序)  51模拟IIC
1 2 轴还可以想想通  3轴的就想不同了(立体感太差)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LCM_RS=P2^0;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RW=P2^1;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EN=P2^2;   //LCD1602命令端口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Lcd();                      //初始化lcd1602
void Init_ADXL345(void);             //初始化ADXL345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ADXL345_Start();
void ADXL345_Stop();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bit  ADXL345_RecvACK();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BYTE ADXL345_RecvByte();
void ADXL345_ReadPage();
void ADXL345_WritePage();
//-----------------------------------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ADXL34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ADXL34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ADXL345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
//*********************************************************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uchar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
//显示x轴
void display_x()
{   float temp;
    dis_data=(BUF[1]<<8)+BUF[0];  //合成数据
        if(dis_data<0){
        dis_data=-dis_data;
    DisplayOneChar(2,0,'-');      //显示正负符号位
        }
        else DisplayOneChar(2,0,' '); //显示空格

    temp=(float)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DisplayOneChar(0,0,'X');   //第0行,第0列 显示X
    DisplayOneChar(1,0,':');
    DisplayOneChar(3,0,qian);
        DisplayOneChar(4,0,'.');
    DisplayOneChar(5,0,bai);
    DisplayOneChar(6,0,shi);
        DisplayOneChar(7,0,'g');
}

//***********************************************************************
//显示y轴
void display_y()
{     float temp;
    dis_data=(BUF[3]<<8)+BUF[2];  //合成数据
        if(dis_data<0){
        dis_data=-dis_data;
    DisplayOneChar(2,1,'-');      //显示正负符号位
        }
        else DisplayOneChar(2,1,' '); //显示空格

    temp=(float)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DisplayOneChar(0,1,'Y');   //第1行,第0列 显示y
    DisplayOneChar(1,1,':');
    DisplayOneChar(3,1,qian);
        DisplayOneChar(4,1,'.');
    DisplayOneChar(5,1,bai);
    DisplayOneChar(6,1,shi);
        DisplayOneChar(7,1,'g');
}

//***********************************************************************
//显示z轴
void display_z()
{      float temp;
    dis_data=(BUF[5]<<8)+BUF[4];    //合成数据
        if(dis_data<0){
        dis_data=-dis_data;
    DisplayOneChar(10,1,'-');       //显示负符号位
        }
        else DisplayOneChar(10,1,' ');  //显示空格

    temp=(float)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DisplayOneChar(10,0,'Z');  //第0行,第10列 显示Z
    DisplayOneChar(11,0,':');
    DisplayOneChar(11,1,qian);
        DisplayOneChar(12,1,'.');
    DisplayOneChar(13,1,bai);
    DisplayOneChar(14,1,shi);
        DisplayOneChar(15,1,'g');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devid;
  delay(500);                           //上电延时
  InitLcd();                      //液晶初始化ADXL345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devid=Single_Read_ADXL345(0X00);//读出的数据为0XE5,表示正确
  while(1)                         //循环
  {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play_x();                   //---------显示X轴
    display_y();                   //---------显示Y轴
    display_z();                   //---------显示Z轴
    delay(200);                    //延时
  }
}

网友:
在均速运动状态下,你直接把X、Y、Z的值换算成加速度,然后和重力加速度G值求个arccos就是每个轴的角度

编辑原因:错把arccos写成arcta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均速运动状态下,你直接把x、y、z的值换算成加速度,然后和重力加速度g值求个arctan就是每个轴的角度

能不能具体化点呢?  谢谢了  每个轴的角度可以算出来   那这个加速度传感器相对与地面这个面的角度该怎么算了  我看PDF介绍头都大了  而且PDF最终好象也没说出来到底怎么弄
我做的东西就是求它的倾斜角  而且传感器是任意放置的  不会刻意演某个轴来进行放置的  该怎么弄呢?  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这个要顶 前两天想弄弄来着,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dev=sqrt( x*x+y*y)/(z);//分母是谁,就是谁的倾角
     dev=atan(dev)*180/3.1416;
     sprintf(str," qj %3.2f",dev);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dev=sqrt( x*x+y*y)/(z);//分母是谁,就是谁的倾角
     dev=atan(dev)*180/3.1416;
     sprintf(str," qj %3.2f",dev);

这个公式试过了吗?我怎么感觉得到的角度始终是90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在均速运动状态下,你直接把x、y、z的值换算成加速度,然后和重力加速度g值求个arccos就是每个轴的角度
能不能具体化点呢?  谢谢了  每个轴的角度可以算出来   那这个加速度传感器相对与地面这个面的角度该怎么算了  我看pdf介绍头都大了  而且pdf最终好象也没说出来到底怎么弄
我做的东西就是求它的倾斜角  而且传感器是任意放置的  不会刻意演某个轴来进行放置的  该怎么弄呢?  高手帮帮忙啊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倾角必须有一个基准面,比如说把XY轴作为基准面,求的倾角是XY面相对地面垂直线的角度(也就是说当XY面水平时,倾角为90。当XY面垂直地面时,倾角为0)
用了下面两个函数:

void Get_ADXL345_Data(void)//获得X、Y、Z轴的值
{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显示X轴
    ADXL345_x=(ADXL345_BUF[1] << 8 | ADXL345_BUF[0])*3.9; //Combine MSB and LSB of X Data output register
    ADXL345_z=(ADXL345_BUF[5] << 8 | ADXL345_BUF[4])*3.9; //Combine MSB and LSB of Z Data output register
    ADXL345_y=(ADXL345_BUF[3] << 8 | ADXL345_BUF[2])*3.9; //Combine MSB and LSB of Y Data output register
}

float Get_ADXL345_Angle(float angle1)//计算轴相对地面垂直线的角度,这里按G=1000计算。最好是初始化的时候将XY水平放置,取Z轴值作为G值
{
        float tmp;
        if(angle1>1000)//防止数值超出上限
        {
                angle1=1000;
        }
        if(angle1<-1000)
        {
                angle1=-1000;
        }

        if(angle1<0)
        {
                angle1=-angle1;
                tmp=180-(acos(angle1/1000)*180/3.14);
        }
        else
        {
                tmp=(acos(angle1/1000)*180/3.14);
        }
        return tmp;
}

上面是我用来求单轴倾角的函数,我想求一个面的倾角应该是这样:
Get_ADXL345_Data();
der=sqrt(ADXL345_x*ADXL345_x+ADXL345_y*ADXL345_y);
der=Get_ADXL345_Angle(der);//XY面相对垂直线的倾角

如果你是要求相对水平面的角度,减90度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在均速运动状态下,你直接把x、y、z的值换算成加速度,然后和重力加速度g值求个arccos就是每个轴的角度
能不能具体化点呢?  谢谢了  每个轴的角度可以算出来   那这个加速度传感器相对与地面这个面的角度该怎么算了  我看pdf介绍头都大了  而且pdf最终好象也没说出来到底怎么弄
我做的东西就是求它的倾斜角  而且传感器是任意放置的  不会刻意演某个轴来进行放置的  该怎么弄呢?  高手帮帮忙啊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倾角......

十分感谢  大概有点明白了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在均速运动状态下,你直接把x、y、z的值换算成加速度,然后和重力加速度g值求个arccos就是每个轴的角度
能不能具体化点呢?  谢谢了  每个轴的角度可以算出来   那这个加速度传感器相对与地面这个面的角度该怎么算了  我看pdf介绍头都大了  而且pdf最终好象也没说出来到底怎么弄
我做的东西就是求它的倾斜角  而且传感器是任意放置的  不会刻意演某个轴来进行放置的  该怎么弄呢?  高手帮帮忙啊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倾角......

又晕了  Z轴后来就没用了??

网友D:
W[0]=atan(ACC[0]/(Q_rsqrt(ACC[1]*ACC[1]+ACC[2]*ACC[2])));
    W[1]=atan(ACC[1]/(Q_rsqrt(ACC[0]*ACC[0]+ACC[2]*ACC[2])));
    W[0]=W[0]*180/3.14;  //角度换算
    W[1]=W[1]*180/3.14;

倾角公式 (原文件名:无标题.png)

还是多看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D:
    w[0]=atan(acc[0]/(q_rsqrt(acc[1]*acc[1]+acc[2]*acc[2])));
    w[1]=atan(acc[1]/(q_rsqrt(acc[0]*acc[0]+acc[2]*acc[2])));
    w[0]=w[0]*180/3.14;  //角度换算
    w[1]=w[1]*180/3.14;

倾角公式 (原文件名:无标题.png)
还是多看资料!

谢谢  我还是想不通   如果我把加速度传感器平放在桌面的时候(假设此时X=0,Y=0,Z=1)  然后任意摆动传感器  那么加速度传感器相对于桌面的角度应该取哪个呢?

楼主:
谢谢  我还是想不通   如果我把加速度传感器平放在桌面的时候(假设此时X=0,Y=0,Z=1)  然后任意摆动传感器  那么加速度传感器相对于桌面的角度应该取哪个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不好意思,因为我原来只用一个轴的倾角,求面倾角的时候把自己原来的公式套进去,把公式弄复杂了。我想应该可以简化成:
XY面对地面垂直线的倾角=90-arccos(z/G)。

因为Z轴是垂直于XY面的,所以只要求得了Z轴相对地面垂直线(即重力加速度G)的夹角,就可以求出XY面对地面垂直线的夹角。
随便画了个图,大家看看这样对不对:

三轴加速度 (原文件名:三轴加速度.jpg)

网友(2012-01-10):
看来大家研究的很深入啊

网友(2012-02-15):
这个问题我想了几个月,经过测试,结果为:
只有adxl345就只能够求出yz值,但无法求出x值,试想一下,本身传感器本身绕重力线旋转时,传感器三个值是不会变的,但此时x值在不停变化的。

网友E:
加入hmc5883可以求出xyz值。
具体内容方法有点深,不想说。

网友E:
我用三维立体设计软件测试过公式,全部ok!
但是过程有点深,说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MARK 正好在做姿态测量的项目

网友F(2012-03-24):
终于知道加速度传感器是用来干嘛的了:'(找的我好苦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终于知道加速度传感器是用来干嘛的了找的我好苦啊

加速度传感器 就是计算一下倾斜角 跟俯仰角  在姿态测量方面能够 补偿姿态算法

网友:
呵呵,也在研究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加速度传感器 就是计算一下倾斜角 跟俯仰角  在姿态测量方面能够 补偿姿态算法    ...

老大,我买了你的模块,读数据什么的都不是问题,问题是现在不知道这些数据怎么用啊,您能不能告诉我要去看什么算法,或者拿方面的书啊,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啊,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大,我买了你的模块,读数据什么的都不是问题,问题是现在不知道这些数据怎么用啊,您能不能告诉我要去 ...

这个 这个没有捷径的啊  只有一点点看资料的 不可能一下就弄完了的  一两句也说不清楚的哇 ~~~      论坛有好多基础的资料 慢慢看看就知道啦

网友:
我读过这个程序,这个程序有点小错误,但不影响得出正确结果。

网友(2012-05-11):
看大家说了一大堆,好像没这么麻烦吧,怎么我感觉很容易就算出来了,而且角度很稳定,难不成是我自己想错了?

网友:
LZ也是想做两轮平衡小车吗,我也想做,貌似你用的是51吧,以后有问题的话向你请教哈!

网友:
现在正在考虑怎么利用它来判断往哪个方向运动时,该对数据怎么处理呢

网友(2012-07-16):
mark ,最近也在用这个东西

网友:
LIS302DL测出的加速度值怎么转成角度显示?

网友:
精度如何?

网友:
±2g和 ±8g,基于stm32f407的

网友:
正有一个项目需要,mark!学习一下.

网友(2012-09-02):
楼主的自平衡小车做出来了么  可否分享一下程序~

网友(2012-11-14):
MARK, 下一步做角度

网友:
我现在用adxl345,avr控制,spi通信,连id号都读不出来。。。

网友(2012-12-14):
必须标记啊,用用

网友(2013-04-08):
正在调ADXL345,顶

网友:
请问一下G是如何定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三维立体设计软件测试过公式,全部ok!
但是过程有点深,说起来太麻烦了! ...

您好,我现在正在做电子罗盘,使用磁阻传感器HMC5883L和加计ADXL345,现在我要结合他们两个的数据,也就是我的结合公式需要用到俯仰角和翻滚角的cos和sin值,我的加计的X和Y轴都不会说和水平面平行,那我应该怎么算pitch和roll?

网友:
引用 网友D:
W[0]=atan(ACC[0]/(Q_rsqrt(ACC[1]*ACC[1]+ACC[2]*ACC[2])));
    W[1]=atan(ACC[1]/(Q_rsqrt(ACC[0]*ACC[0 ...

请问图示的角2角3是不是 所谓的俯仰角和翻滚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入hmc5883可以求出xyz值。
具体内容方法有点深,不想说。

您好,我现在正在用HMC5883L和ADXL345做电子罗盘,那那个当加计与X、Y平面都不平行的时候,pitch和roll是怎样计算?网上太多说法,希望您能给我确切答案!万分感谢

网友(2014-01-09):
不错。这个必须顶一顶。

网友:
收藏了 ,拿回去看看

网友(2014-02-18):
高深啊 越说越不懂了!

网友(2014-04-06):
引用 网友D:
W[0]=atan(ACC[0]/(Q_rsqrt(ACC[1]*ACC[1]+ACC[2]*ACC[2])));
    W[1]=atan(ACC[1]/(Q_rsqrt(ACC[0]*ACC[0 ...

哥们这公式是不是错了
ax =  atan(sqrt(y*y+z*z)/x)*180/3.14;
ay =  atan(sqrt(x*x+z*z)/y)*180/3.14;
az =  atan(sqrt(x*x+y*y)/z)*180/3.14;

网友(2014-10-13):
ADXL345可以算倾角,如果还要算物体在基准平面内的位置,是不是还要用陀螺仪?基准平面内的x,y方向是如何定的?(简而言之,现在需要测旋转物体末端的三维坐标,如何建立坐标系,需要哪些传感器)。

网友:
楼主,怎么将读到的数据转换为加速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