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us中是否可以导入实际波形文件

楼主(2011-11-25):
请教Proteus高手,我将外部模拟信号用数据采集卡采集到计算机中保存为txt文件后,是否可以将此信号波形文件导入到Proteus文件中进行仿真,好多方法我都试了,可是都不行,所以在此请教高手。万分感谢!

楼主:
哪位大侠帮一下忙呢!

楼主:
请求版主审核一下!

楼主:
请高手进来指导!

网友:
完全可以

楼主:
请教楼上怎么来导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向你请教,怎么来导入呢?

楼主:
呼唤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数据格式你得自己转换一下:

File
This is used to drive a circuit from an analogue signal that is specified by a series of time points and data values contained in an ASCII file. The ASCII file should be formatted with one time/voltage pair on each line seperated by white space (spaces or tabs , not commas ). The time values must be in ascending order and all values must be simple floating point numbers ( no suffixes allowed ).

Example

The following example data file produces three cycles of a saw-tooth waveform with rise time 0.9ms,  fall time 0.1ms and amplitude 1V.

0                 0
9E-4              1
1E-3              0
1.9E-3            1
2E-3              0
2.9E-3            1
3E-3              0

Audio
This is used to drive a circuit from a Windows WAV file. In conjunction with Audio Graphs they make it possible to hear the results of processing a sound signal through a simulated circui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用File吗?我导入的是txt文件,但是导入到proteus的信号无法循环显示txt文件中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