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能不能进化到安全OS

楼主(2011-11-25):
RTT能不能进一步改进到像SAFERTOS、QNX一样,具有安全特性,满足IEC61508要求,进一步通过SIL3认证?当然这里面会牵涉很大的一笔费用,抛开费用不谈,只谈技术,在RTT基础上可不可以做到。

网友:
啥叫安全特性啊,请楼主讲下。

网友:
TUV的认证确实很贵,不过,如果能达到61508的要求,就不是不开源可以搞定的了。

验证的时间和手段也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团队才能完成的。

网友:
之前一个人同事问我,他说硬件为了保证安全性,有类似EMC,EMI,ESD,高低温,过压过流等安全检查,那么你们软件写程序用什么来保证你程序的安全性,我想了半天,只能说,靠调试,长时间大量的调试。请高手指导!!!!!!!!!!!

网友:
软件的安全性的工作,从系统设计就开始了。确定的输入,得到确定的结果。不确定的输入,得到意料中的结果。

可靠的系统复位机制,有效的看门狗设计,数据完整性检查和恢复机制,都是安全性的体现。

建议有条件的可以看看ISO26262,有详细的定义和guildline,公司的是买的加密的pdf,离开公司的环境无法打开。:-)

网友:
安全与否与开源无关,既然是开源了,那么用户可以自行去做这类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