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LD数据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1-11-25):
我用CPLD采集来自一个传感器的数据,而且传感器会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数据也会变化。
设置阈值=4,当CPLD采集到的数据>阈值时,输出控制信号。通过采样发现,当传感器有感应的时候返回的数据:8 9 1 2 10 15 8 9 1 1 5 0 1 7 6....类似这样有干扰性的数据,像这样当传感器有感应的时候怎么把其中的1数据给过滤掉呢!而且但传感器没有感应的时候我要利用0 1数据做自适应
  请教一下好的算法?

网友:
如果数据小于XX
保持原结果不变
如果数据大于XX
刷新输出

楼主:
阈值不是固定的,原因是传感器会随着环境变化,所以CPLD内部设定的基准值也要调整,调整基准值的过程也就是自适应的过程。
我问题的核心是当传感器有感应的时候返回的数据:8 9 1 2 10 15 8 9 1 1 5 0 1 7 6....此刻当数据里面有0 1数据的时候不做自适应。而但传感器没有感应的时候返回的数据:0 0 1 1 1 0 0 1 0 1....类此数据而这个时候我要做自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