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AD采样的数据加密呢?如:AD采样声音,用什么方法加密后就不能听出声音里的信息呢??

楼主(2011-11-25):
我试过了简单的异或,按位取反等操作,声音一眼清晰可见,哪位做做音频数据加密啊???指点我一下

有没有简单逻辑运算算法就可以实现的呢。。。。。。。。。。。。。。。。。。。。。。。。。。。。

网友:
试试先差分,再查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举个例子吗

楼主:
能回复【1楼】Platform

采样率:8k,16位数据

能把这个数据加密一下吗

网友:
数字信号吗?我建议你系统的研究一下数据加密技术,时机正好

网友:
这个和声音没什么关系吧,简单点移位就可以啊。

网友:
1.循环移位.
2.建立一个随机数据表,查表.

网友:
随便家个简单的编码规则不就行了,别人保证听不出。比如前后倒换。比如定义个表,1就是5,3就是2 ,7就是0这还能听出来?

网友:
大胡子说的有道理,只要简单编码就可以了,又不是抗破_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数字信号,加密算法可以学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移位的话可能造成数据丢失啊,这个数据是不能丢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恩,好的,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方法,可以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要把数据移没了啊,比如0x12,0x34,0x56,0x78,,都右移四位,就变成,0x01,0x23,0x45,0x67,0x80,只是多了一个字节而已。

网友:
用对讲机方式处理?

网友:
密钥加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