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7串口问题,想要解决自动寻找串口号

楼主(2011-11-25):
我用MSComm控件

用查找注_册表找到了电脑中的串口号。想要知道哪个串口号是连通的。我先是接收数据,如果是我自己设置串口号,就能正确的接收到数据。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命令才能知道这个串口没有连通然后就自动的跳到下个串口号继续接收数据?是用OnComm事件中的ComEventDSRTO吗?能详细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
注_册表不一定可靠,还是枚举吧(一个一个试)。
大家好,我的第4个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