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内存布线这么长,完整性就靠端接电阻吗?

楼主(2011-11-25):
电脑内存布线这么长,完整性就靠端接电阻吗?

网友:
等长,阻抗控制

楼主:
ddr3怎么看也超过1寸长了,没布过ddr3, 估计实际上布线长度也不是太重要,等长应为首要考虑

楼主:
有个 200M的信号线,可能要4英寸长布线,怎样保证完整性?

网友:
等长 完整地平面,匹配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个 200m的信号线,可能要4英寸长布线,怎样保证完整性?

单端50欧阻抗控制,太长的线应该用差分

网友:
同组同层,等长,阻抗控制,终端电阻,

网友:
体力活啊

楼主:
这里高人多啊,谢了

网友:
传输线,sata线就是个传输线,那可真的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传输线,sata线就是个传输线,那可真的长

串行的速度能上去,并行难上去的原因是并行的各个端口上升速度有微小差别(与布线 具体芯片有关,同型号同一批也不好保证)所以如果要按最慢和最快建立和保持时间的可能来设计,限制了时钟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