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SD1963驱动5.6寸彩屏出现细微抖动问题?

楼主(2011-11-25):
最近用SSD1963驱动AT056TN53,单幅静止图片显示的时候轮廓的边缘明显的抖动。ssd1963内部PLL时钟频率120M,屏刷新频率(LSHIFT)设置为25M.我更改过LSHIFT(10M~30M)效果更不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教.

楼主:
补充:SSD1963产生的LSHIFT时钟(25M)用示波器观察波形比较差,不知何故?

网友:
如果显示纯色呢吧 或者半副图片吗半副纯色再看看呢  还有就是看看是否有虚焊了比如某个地

网友:
示波器观察波形差,不一定波形就真的差。
25M的时钟不低了,与示波器和测量方法都有关系。
示波器什么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是DPO2014,和平时测FPGA口上的100M的时钟相差大了。就像有两三种频率的信号混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纯色的不怎么看得出来,虚焊有可能全是跳线。我下周一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2012-08-17):
今天我也碰到了闪屏的问题。更改LSHFT频率解决了问题!!

网友(2014-08-20):
问下大家这个LSHFT不能随便乱改,这个到底跟什么有关?如果跟分辨率有关,有什么具体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