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中断服务程序写法

楼主(2011-11-25):
uCOS-II在写中断服务程序(如串口中断)中,下面两种方法有什么不同,哪个更好?

串口中断1
{
    OS_ENTER_CRITICAL();

    用户代码

    OS_EXIT_CRITICAL();
}

串口中断2
{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用户代码

    OSIntExit();
}

网友:
两种写法,不是各有优缺点嘛...

网友A:
第一种写法不好,准确的说是不正确,程序可以运行,但并不是UCOS的标准做法,不能保证高优先级的任务优先得到执行:退出ISR之前没有调用OSIntExit(),程序直接返回中断发生前的任务,继续执行原来的任务。             OSIntExit()的作用是1、OSIntNesting--;2、获取最高就绪任务,如最高优先级任务不是当前任务,则进行中断任务切换。也就是中断并不一定返回到被中断的任务,还有可能是更高优先级的就绪任务(在用户中断进行期间,时钟节拍中断有可能让等待任务进入就绪状态,当然前提是时钟节拍中断的优先级最高(关于时钟节拍中断的优先级问题,并没有资料明确,我一般将其设置为最高,可以保证高优先级任务的实时性,当然也有人设置为最低,降低了不必要的中断进行时时间开销,不过综合UCOS的其余代码,个人认为设定为最高比较好,毕竟时钟节拍切换的时间是可以估算的))。

第二种写法更好,但是建议不要直接OSIntNesting++,UCOS提供了OSIntEnter函数嘛

个人经验,欢迎拍砖

网友:
* Notes      : 1) You MUST invoke OSIntEnter() and OSIntExit() in pair.  In other words, for every call
*                 to OSIntEnt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SR you MUST have a call to OSIntExit() at the
*                 end of the ISR.

网友(2012-11-22):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写法不好,准确的说是不正确,程序可以运行,但并不是UCOS的标准做法,不能保证高优先级的任务优先得 ...

顶  表示感谢

网友(2013-02-25):
四楼正解!!

网友:
mark  刚好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恩。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首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OS_ENTER_CRITICAL表示进入临界区有三种方案,其中有一种就是关闭所有中断请求。这个时候不存在中断嵌套的问题了。第一种写法就可以了。
随着应用要求的增多和处理器性能的提升。进入临界区后允许新的中断请求。中断嵌套的情况就会出现。这个时候需要使用第二种写法。

网友(2014-10-21):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写法不好,准确的说是不正确,程序可以运行,但并不是UCOS的标准做法,不能保证高优先级的任务优先得 ...

关键就是OSIntExit会引起调度。

网友(2015-02-03):
多谢楼上的讨论!

网友:
看你要怎么用
第一种写法 的话是中断函数自成一体的结构 中断函数和任务不太关联或者用共享内存的方法关联在一起
第二种写法 中断与任务有关联 比如mail message 或者signal 中断完成后立刻调度任务

网友(2015-06-24):
第一种写法关中断的时间比较长,不能中断嵌套,实时性差。

网友(2015-08-05):
还不了解,过来学习的

网友:
用了这么久的uCOS-II,都还没这么深入的研究过,一直用的第一种方法

网友:
一直是这个方式:
中断服务程序
{
    OSIntEnter();

    用户代码

    OSIntExit();
}

网友(2015-10-13):
这个会关总中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