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电感资料(磁环材料,磁环直径,线圈数,线径)

楼主(2011-11-25):
boost电路;想绕一个能够通过最大30A电流(频率35K)的电感;

想问一下:

1,哪种材料的磁环不容易饱和?需要多大的直径??看到有些磁环直径相同,材料相同,但中心的空洞直径不同

不知有何影响??

2,30A需要多大的线径?

3,确定线径和磁环的材料之后,电感值的计算公式是多少??

4,手上有两个磁环,但不知什么材料,怎么判断那几种常用的磁环呢????

电源高手指点;;

网友:
我还以为是奉献来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把你骗进来了,我对这方面也不太了解,没有什么好的资料;

网友:
1、做这种电感需要用磁粉芯磁环,磁粉芯磁环又分铁粉芯、铁硅铝、铁镍钼、铁镍合金、非晶。由于采用金属合金和环氧树脂进行混合压制,其具有分别均匀气隙的特点,所以这种材料饱和磁通密度很高,不容易饱和。

2、价格排序:铁镍钼-》铁镍-》铁硅铝-》铁粉,性能排序相反,所谓一分钱一分货;

3、按照400A/cm2电流密度指标计算,30A需要直径为0.15cm的漆包线;

4、根据开关频率等参数及电路拓扑图,可以计算得到电感量;可参见贴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0758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qing_xec&bbs_id=9999

5、磁环厂家会提供磁环的AL值,即nH/n2,根据此值可以算出需要绕制多少圈?比如厂家提供磁环AL=135nH/n2,那么要得到13500nH,即135uH的电感,需要绕制10圈(10*10=1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楼上前辈一直帮助;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0758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qing_xec&bbs_id=9999

这个帖子中,您贴的图是不是一个计算小软件啊;不知可否分享一下;

对于里面的参数含义您可以讲一下么??

比如我的输入42-54V,输出64V,F=35K;

1,对于Duty Cycle

D=64+Vf-42/64            那个Vf是什么??

2,IL rms  流过电感的电流有效值

(64+Vf)*30A/42V

Idc是不是输出电流最大值??

3,△ Il peak-peak

(64+Vf)*30A/42V         *           64-42/64

max ripple% 是不是输入最小时的占空比即最大占空比;

4,Isat      流过续流二极管的电流的有效值??

(64+Vf)*30A/42V           +           (64+Vf)*30A/42V         *           64-42/64        /2

△IL是不是就是3求出来的值??

5,对于Lmin=(42V-0.7V)/△IL   *    Ton

Vsat是续流二极管压降么??△IL也为3求出来的值???

Ton是最小输入时,导通时间?比如我频率是35K,周期即28us,输入最小时占空比64-42/64,Ton就等于28us*(64-42/64)

么??

有说的不明白的地方还请前辈指点;

网友:
1、Vf是二极管正向压降,一般为0.3V~0.5V;

2、Idc是输出电流值;

3、max ripple% 是输出纹波电流,一般取输出电流最大值的10%~30%,此电流影响电感的交流损耗;

4、Isat是电感的饱和电流,在此电流下,电感量下降到0电流时的百分比(厂家会给出,一般为30%,也有10%的);

5、Irms是温升电流,是指在此电流下,电感温度上升的数值(厂家会给出,一般是在25℃时上升40℃,环境温度不一样,同样电流下,温升不一样,这一点要注意)。

6、关于软件,稍后整理后给到各位。

网友:
电感计算。 记号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very goog!

你和我重名!

记号等待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Vf是管压降,那Vsat是什么呢??

对于最终电感的计算Lmin=(Vinmin-Vsat)/△IL   *    Ton

△IL是不是△ Il peak-peak????

Ton是最小输入时,导通时间?比如我频率是35K,周期即28us,输入最小时占空比64-42/64,Ton就等于28us*(64-42/64)

么??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2012-07-11):
mark 一下子.嘎嘎.

网友(2013-09-20):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