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转的并口能用在雕刻机上嘛?

楼主(2011-11-25):
现在有并口的电脑越来越少了,想用力特的USB转串口并口的线用于控制雕刻机可以嘛?

网友:
估计不行

楼主:
难道一定要去搞个台机了?

网友:
不行的 ,用USB转换出来的,都是不行的 。

网友:
用PCMCIA的试试?

楼主:
现在的都不是老的大的那种pcmcia卡了,都是小的那种,回头看看有卖转接的不

网友:
USB转并口线大多是用来连接打印机的,不能连接雕刻机
也有号称真并口的,连H-JTAG还可以,连雕刻机也基本不能用

网友:
肯定不能连接雕刻机

楼主:
现在的台式机的并口和串口大部分主板都已经不留了。
以后咋办呢。

网友:
用PCMCIA的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台式机的并口和串口大部分主板都已经不留了。
以后咋办呢。

淘宝搜PCI并口卡。不过买并口卡还不如买维宏卡了。

网友:
Thinkpad的话买个底座吧,还是很便宜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inkpad的话买个底座吧,还是很便宜的哦~

我现在的thinkpad是t410淘宝上基本找不到便宜的底座。

网友:
我被逼无奈又整了个台式机!放在地下室专用!

网友:
MARK下。这样转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