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 请教你一个IO的问题

楼主(2011-11-25):
如果我端口都上拉,或者不上拉 有啥影响吗?

我在用的这个电路的时候,P70按下,但是用万用表测量P77,电平不为低 P77设置为输入,请教下,是为什么?

P77是输入的,P70 OUT

我用的AVR的单片机。

网友:
图不全啊,P77在哪?

楼主:
回复 楼主:

P77接左边那个脚 不好意思。剪切的时候---。

网友:
应该p70设为输出,输出低电平,p77输入,上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设置的,结果是不可以的。

网友:
灰机兄的应该是对的吧,怎么会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