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G4200D采不出来数据,痛苦中,求帮助

楼主(2011-11-25):
L3G4200D按照数据手册上的硬件连接,采用SPI通讯接口

使用STM32F103控制,SPI时钟9M,大端模式发送地址和数据。示波器检测到时钟和数据发送信号。

程序控制如下:
  GPIOA->ODR = ~CS;//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0x2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0x0F);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while (1)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0xA8);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SPI1_RecData[0] =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0xA9);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SPI1_RecData[1] =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就是没有返回值,4脚一直没反应,全速运行得到的值都是0,断点仿真倒是收到数了,SPI_DR全是0xFF
检查了电路,对比了时序。现在是不知道是电路设计问题,芯片没工作。还是程序时序不对导致的芯片不启动。
用过的指点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懂帮顶!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还是没有人帮忙

网友:
程序不完整,怎么帮助?首先判断硬件焊接是否OK!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刚刚接触这个芯片。对比你的电路,看了下手册,貌似你电路这样的设计是针对IIC通信的电路,你可以再仔细阅读下手册,看一下是不是这里出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你的时序有问题,我前几天也是,输出都是FF,后来改了时序,不过新问题也出来了,数据输出可能不是正确的值,我用IO模拟的SPI ,读出来的status_reg的值是0xFE。

网友(2012-01-10):
回复 网友B: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试用int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硬件的ID能读出来不

网友:
电路有问题。
用SPI读数据的时候,有关引脚不能上拉电阻。
详细参看datasheet

网友:
回复 网友C:

根据我多次的实验,上拉电阻不会对数字信号照成影响,无非就是芯片内mos的导通和截止。他的问题在于第4脚接的上拉电阻接到了GND。而且还用spi

网友:
这个接法看起来是I2C的接法。还是建议四线接法接SPI。

网友(2012-02-12):
我帖子里有  IIC的程序 有需要可以参考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对。我指的就是那个下拉电阻。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SPI读数,相应接口不需要上拉

网友(2012-07-28):
请问下SPI 模式下L3G4200D 的DRDY 和INT脚接哪呢?

网友(2013-03-08):
mark,要用示波器看看CS、CLK、MO是不是正常

网友(2013-05-21):
网上都是IIC的程序,怎么没多少人用SPI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