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会数据库的?想将以此测量得到的1024*2个字节的数据作为一条记录写入数据库,是

楼主(2011-11-25):
有没有会数据库的?想将以此测量得到的1024*2个字节的数据作为一条记录写入数据库,是否可行呢?

网友:
不会数据库。但见过导入为xls文件的。
好像数据库都是unit结构,主要是算法、排序、存储,和1024关系不大。问题是1024如数据库好像没有这么长的,你这应该是保存成文件的。hp,fluke的数据从采集器也是保存成cvs文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o或odbc

能否稍微详细点讲解呢?兄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数据库。但见过导入为xls文件的。
好像数据库都是unit结构,主要是算法、排序、存储,和1024关系不大。问题是1024如数据库好像没有这么长的,你这应该是保存成文件的。hp,fluke的数据从采集器也是保存成cvs文件的。

以前就是都保存为文件的,但是随着仪器的版本越来越多,文件格式也要不断的升级,导致很多后续的问题,而且文件不好管理,比较混乱,容易丢失。所以才想采用数据库来替代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o或odbc

目前初步考虑采用的是SQLite,但是刚入门,还不太熟悉,对于我的这种应用场合,好像是比较难办。

网友:
SQLite是首选的  我一直在使用~~~

网友:
可以,基本上数据库都支持这么大的字段,这个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查了资料了,可以使用BLOB类型字段来实现,正在看代码,应该没有问题。呵呵

网友:
mysql随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