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做一个24V20A的开关电源不知PFC电路如何做

楼主(2011-11-25):
本人想做一个开关电源,电源的功率因数调整部分不知该怎么做,如果用NCP1650这类芯片的话,输出电流只有几安培,怎么样才能在电源最后输出的时候有20A以上啊?最后输出是24V。NCP1650的输出电流跟电源最后输出电流有没有关系?

楼主:
center>
求教,A处的电压是300V/3A,B处能做到24V/20A吗? (原文件名:20111126002207.jpg)

网友:
去viper的网站吧!或者去alldatasheet搜pfc吧!
我是不懂开关电源的。模拟的到知道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PFC用IR1150,然后SG3525对称半桥吧,简单点,输出同步整流TEA1761,管子选择IRF3805,内阻4mR

网友:
uc3854  开关管、变压器、电感、二极管这些才是输出电流的重点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8782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htwhtw&bbs_id=9999
有完整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