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AD的采集时序问题

楼主(2011-11-25):
最近要用到高速AD,其实也就20M,看了下TI和ADI的产品,大多数都是pipeline型的

AD9235 (原文件名:AD9235.png)
比方说上面的AD9235的时序图,从开始采样到数据总线上出现数据一共是7个时钟周期的pipeline延迟和2~6ns的输出延迟。pipeline延时可以直接在第一个clk的时候就采数据,在数据处理的时候将前7个数据丢掉就可以了。
现在让我很纠结的是输出延迟,比如说上图中的第N个数据,数据出现在第7个上升沿之后,那么如果在第8个上升沿采的话,保持时间只有2~6ns。我查了以下cyclone iii的io timing,3.3v CMOS和TTL电平的采样保持时间都小于2ns,不过在SLow Model下,最差都是1.8+ns。理论上说在第8个上升沿的时候采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考虑到布线引起的Skew,我对此很担心.。。。
但是我看了很多高速数据采集的论文,基本上对AD都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有几篇使用AD9235的论文直接说这个AD很简单,给CLK就出数据了(当然这是事实)。难道我想多了。。。我还想到了用第7个时钟的下降沿去获得数据总线上的数据。。。
这种类型的AD是不是只要在CLK的上升沿读数据总线就行了呢?

网友:
在二姨家也看过了,用下降沿读没任何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现在就想搞明白,所以在好几个地方都发帖了。下降沿的确是没问题的,主要是我看的很多文章都没有提到下降沿这个说法,所以我猜我是不是想多了~~而且我觉得芯片厂商不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姨娘家的Xlinx版主否掉了用下降沿采集
更加迷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二姨娘家的xlinx版主否掉了用下降沿采集
更加迷茫了。。。
看起来的确是我多虑了,上升沿就可以采了。等以后板子作出来了,要是不对我再来改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二姨娘家的xlinx版主否掉了用下降沿采集
更加迷茫了。。。

我不同意他否定,你说的保持一个时钟理解是对的,上升一般也行,主要原因通常写的代码你输出CLK到IO实际比你从IO读入要慢(取决于电容负载)所以保持时间是够的,除非代码写的很差导致CLK出高比读入提前好多。但是下降沿采样绝对没有问题。即使代码差也能符合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CLK到IO实际比你从IO读入要慢,这个很有道理啊,这样实际上保持时间相当于变长了。
下降沿的问题,其实我也是觉得没问题的。
等AD板子做好了以后,实际测一下,就什么都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