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HC595驱动三极管8050来控制继电器,会烧掉595?

楼主(2011-11-26):
求助,用HC595驱动三极管8050来控制继电器,会烧掉595?

Q_c-----Q_h  接一个1K电阻到三极管基极 (如上图)
Q_b----- 接到2576  nNO/OFF引脚控制2576输出开关

为何595输入端悬空时595会冒烟烧毁?????????????

希望各位同志们指点迷津啊

应该怎么处理啊?  不会是驱动电流不够吧?

楼主:
哪位同志帮忙  指导一下啊

网友:
可能是你的charge和discharge联通后导致的!跟三极管什么关系!

ps:最好发全图吧!既然请教别人,为什么还要让人猜呢?

网友:
悬空时继电器就像工作中的电磁炉,4007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你的charge和discharge联通后导致的!跟三极管什么关系!
ps:最好发全图吧!既然请教别人,为什么还要让人猜呢?

主要是原理图比较大   而且都是用网络标号连的  所以就只把这部分贴出来了

charge和discharge 等这些输出都是分别控制一个三极管
只有12V_on.off 是接到2576 控制引脚上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悬空时继电器就像工作中的电磁炉,4007坏了吧

我一上电就听见啪啪的几声继电器吸和的声音   595就冒烟了  就赶紧断电了

网友:
为撒要用595来驱动三极管,直接三极管驱动不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原因是干扰造成继电器动作,产生的反向电动势灌入595VDD,595数据口最好不要悬空,或者在复位端接RC电路,上电复位595,就不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的原因是干扰造成继电器动作,产生的反向电动势灌入595vdd,595数据口最好不要悬空,或者在复位端接rc电路,上电复位595,就不会了

应该是这个原因   很有道理啊    谢谢【7楼】 llssr

网友:
冒烟: 一定要有一定的能量才会点着了. 凡是冒烟一般电流特别大.

就上面的图没看出明显错误来.   怀疑芯片贴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