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九阳紫砂煲坏了,上电之后就开始加热,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1-26):
是可以预约的那种,按键操作都正常,但就是上电之后就开始加热,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继电器烧结了?/继电器驱动三极管击穿?/ 或可控硅击穿了?

楼主:
拿到维修点换了一个三极管,当时对了。但用了几次之后,又挂了。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否继电器线圈两端的续流二极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拿到维修点换了一个三极管,当时对了。但用了几次之后,又挂了。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否继电器线圈两端的续流二极管有问题

看来不止是一个三极管坏。用了两年多没问题,上次修了,换了一个三极管,没用几次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