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4轴飞不起来,油门推到一半飞机上的电源灯就灭了,不知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1-11-26):
被拉下水,赶时髦买了个红外4轴,愣是飞不起来,郁闷呢

网友:
过流或者低压保护。
电池充好电先。

楼主:
充电10个小时了,而且发现充电器的指示灯只闪一下就灭了,不是一直亮的

楼主:
电源开关从ON打到OFF时,充电器的灯亮一下,然后就不亮了。

有可能是开关的问题吗?多谢了!

网友:
这是已经充满了的现象~一般充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多谢!

如果电已经充满了,那么一加油门就断电,可能是哪里的故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如果电已经充满了,那么一加油门就断电,可能是哪里的故障呢

这样很可能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油门不要猛推,慢慢加一般不会保护。千万别去拆锂电保护板,在电机堵转时这个保护非常有用。拆了估计不是烧电机就是烧驱动的管子,我的管子烧了一个了。我没拆保护板。

楼主:
刚刚测了一下电池,才11.8v,但是充电器插上后红灯只会闪一下,不会持续亮。

3.7*3=11.1,4.2*3=12.6

11.8v介于两者之间,应该差不多吧?

我推_油门很慢试了几次,就是不能离地,还没等离地,就保护了

楼主:
研究了一下,开关推到OFF位置的时候,内部电池的正负极与充电器的正负极是直通的;

插上充电器之后,电池电压13.3v(充电灯不亮),拔下充电器后,电池电压11.8v

遥控器的油门推到接近中间的位置,电池就会自动保护,这时候飞机还没有离地的意思呢,郁闷了

各位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
11.8V似乎电池电不够

网友:
这批货很多是次品!我的一个上电就是短路冒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11.8v似乎电池电不够

有可能是充电器的问题?

或者是电池本身有毛病,继续郁闷

网友:
老铁别郁闷了,你拆下电池,将三个单体电池,想办法全部充满.再装上飞保证OK!

网友:
录个象上来看一下

网友:
电池质量太差,是电池不行!电池没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