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个全彩的16*32 LED点阵板,不知道如何点亮。便宜出给会用的童学

楼主(2011-11-26):
手上有个全彩的16*32 LED点阵板,不知道如何点亮。便宜出给会用的童学
三合一全彩,点距6MM
可以提供原理图
如图:

楼主:
一口价100(不包邮

网友:
估计很多人想看背面什么样.

网友:
背面  中间是个2PIN电源插座,板子2边各有 一个简易牛角, 还有一些IC,有MOS管,74HC245,还有跟HC595功能差不多的IC,一般是16位恒流IC,这是块室内显示屏单元板,用单片机只能点亮 一部分,不能全部点亮,因为它不是1/16扫描

楼主:
背面图片 (原文件名:IMG_20111126_155821.jpg)

右边这个牛角破掉了,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
最关键的IC你没有讲, 这个应该是1/4扫的, 扫描芯片应该是74HC139.

楼主:
是16位恒流IC+74HC138,有MOS管,74HC245

网友:
楼主你好;借你的宝地做个广告。
我有200块这种的,每块20元,江浙沪加6块包邮,
芯片有 245+4片mbi5026横流源驱动

网友:
是单红色的,标准的p10户外屏,接口是10针的。
最后这块是驱动板,其实就是一块16*16的板,2块就组成标准的p10板。
同城可上门取,免邮费

网友:
   上面总共16*32=512个点,
   有RGB3种颜色,
   每片移位IC有16位,
   有12片移位芯片

   扫描次数=512*3/(16*12)=8,所以是1/8扫描

网友:
这个IC没用过呢,学习下了再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