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实现与STM32的通讯?

楼主(2011-11-26):
如题

网友:
通过串口

网友(2012-01-02):
USB也是不错的选择,看速率要求多高了

网友(2013-09-13):
通过stm32的usb hid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C#怎么写串口或USB么?

网友:
串口可以用mscomm32控件,usb可以用api 还可以用以太网 有winsorck控件

网友(2013-10-23):
串口 就开可以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速率?
有线无线?
成本高低?

网友:
mscomm32空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