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停电的情况下,一段不短网络视频竟然在笔记本上播放完了,什么道理?

楼主(2011-11-26):
下午正在和孩子用笔记本看网上的《汉字宫》,才看了不到5分钟,突然停电了。家里面的路由器没电了,校园网提示下线,我还对孩子说:“忘了今天电路检修要停电的,看不成了。”正要关机,但是视频画面并没有停,原以为是刚才缓冲了一部分的视频还得播一会儿,孩子喊:“这不没停吗。”那就继续看看,没想到,视频就没有中断的意思,一直又播了40多分钟,直到结束。但是要想看其他视频,或者要打开网页就不行了。
我观察单元里校园网交换机也没有什么备用电源,市电一停,它那里肯定断电。难道那段视频已经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缓冲到了我们笔记本中?还是另有窍门?

网友:
5分钟已经很长了。

网友:
已经缓冲完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网络视频都是先下载到本地才播放的。播放窗口下面有2个进度条,一个显示下载缓冲进度,一个显示播放进度。播放进度总是滞后于下载进度。

网友:
如果宿舍网速过慢,缓冲太大,会影响别人上网速度!

网友:
视频缓冲完了

网友:
4L才是正解!话说如果LZ想找网络上视频的本地地址(必须你缓冲完),我都可以告诉你.用这方法,我保存了一些在网上能够找到视频看,但是找不到下载地址的视频
5L不知所云

网友:
看过一个火星车的视频,无意中整理硬盘找到了这个视频。边播边下载并保存。好像200多M。

网友:
用flashget或迅雷可以下载吧

网友:
idm可以下载的啊

网友:
估计昨天已经缓冲完了,今天重复看了一遍而已……

网友:
这个都不知道 现在迅雷都边下边看了 时代不同了

PS:我的U盘都在云端了   趋势U盘 华为云端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