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什么陀螺仪做模型比较好,还有手机电池板能串联吗?

楼主(2011-11-26):
1、以前买过enc-03m的陀螺仪,感觉不是很好,大家一般都用什么陀螺仪的?我是做平衡车的。
2、还有12v的电池怎么解决?两个电机的电流大概要1A,这样的电池也不好找啊,能用手机电池串并联吗?

网友:
我自己的手机电池只有3.0V~4.2V么,容量也只有950mAh。直接拉出12V,怕是容量不过。考虑下买可充电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12v的充电电池都比较大,而且一般输出也只有0.5A,所以要买两个,就比较占地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4节充电5号电池加一块升压电路板升压12V,不知你那搞个升压电路试试咋样?嘿嘿~

网友:
手机电池只要是一样的可以串联,我就是3个串联的,就是充电麻烦点。
传感器的问题我不懂。

网友:
ENC-03做小车足够了,我正做大车,先用ENC-03试试,不行再说。大架已经基本完工,最近一周应该有结果了。
我的小车电源是十节镍氢电池,能玩一两个小时吧。充电器是自己设计的单节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