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输入信号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2011-11-27):
一直没搞明白无刷电调的输入信号是什么类型?可以用PLC来控制吗?晶体管PLC输出PWM信号来控制电机转速,用AD或串口输入陀螺仪信号,远程控制可以用无线串口,这样可以直接用电脑或人机界面来控制

楼主:
谢谢楼上了
不过还有些地方没有搞明白,

电调输入的三根线 + - 和信号,电压是多少V?这个信号是正逻辑还是负逻辑的?

网友:
1.0ms-2.0ms方波.与舵机信号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