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定时器A使用出问题(中断函数无法传递?)

楼主(2011-11-27):
新手: 单独使用定时器A,OK;单独使用显示函数,也没有问题,我再用TA0定时,然后显示就出问题了!总感觉定时器中断的函数传递不出来!
       见程序!由于刚接触这款单片机,不知哪里出问题了?希望各位帮忙看看!

#include "msp430f5438a.h"
#include"initial.h"
#include"disp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ec=0;
uchar min=0;
uchar hour=0;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v)
{
  while(v--);
}

void initial_sys()
{
  uint i;

  P5SEL=0X06;                                //选择XT2

  P7SEL=0X03;                                //选择XT1

  UCSCTL6= XT2DRIVE_2 + XT1DRIVE_0 ;         //

  UCSCTL3|=SELREF_2;                          //保留,FLLref=REFOCLK=XT2;不分频

  UCSCTL4|=SELA_0;                       // ACLK=REFOCLK,

  delay(100);
  do
  {

    UCSCTL7&=~(XT2OFFG+XT1HFOFFG+XT1LFOFFG+DCOFFG); // 清除 XT2,XT1 错误标志
    SFRIFG1&=~OFIFG;
    for(i=0xff00;i>0;i--);
  }  while(SFRIFG1&OFIFG);            // 检测振荡器错误标志

   UCSCTL1=DISMOD;                              // DCO disable

   UCSCTL4=SELA_0 + SELS_5 + SELM_5;             //Osc :SMCLK=MCLK=8MHz and ACLK=32768KHz;

   UCSCTL5=0X0000;                              //不分频

}

void TimerA0_initial()
{
TA0CCR0=32768;
TA0CTL= TASSEL_1+ID_0+MC0+TACLR  ;         // ACLK,32768Hz UP mode, clear TAR
TA0CCTL0=CCIE;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_ISR(void)
{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TA0CCTL0&=~TAIFG;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 colsed  watchdog
  initial_sys();
  P6DIR=0XFF;    //P6 is output
  P9DIR|=BIT7;
  P9OUT|=BIT7;
  P10DIR=0Xff;   //
  P10OUT=0XFF;
  P11DIR=0X07;   //p11.0~p11.2 is output
  P11OUT=0XFF;
  TimerA0_initial();
  _EINT();
  while(1)
    {
     if(sec==1)
       {
        led1_on;
       }
     if(sec==2)
       {
        led2_on;
       }
     if(sec==3)
       {
        led3_on;
       }
     if(sec==4)
       {
        led4_on;
       }
     if(sec==5)
       {
         sec=0;
        led5_on;
       }
    }
}

楼主:
没有人用这个吗?不会吧!

网友(2015-11-04):
我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