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2924声音很小声

楼主(2011-11-27):
TDA72924声音很小声,哪位大侠看下有什么 问题

网友:
TDA7294还是TDA72924

下面是TDA7294的资料,以前用过,容易发热

网友:
把R6换成680。

网友:
3楼正解。你都用22K时放大倍数太小了

网友:
你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只放大了两倍,声音当然小了。

楼主:
谢谢咯,可以了声音还是不错的

网友:
你的放大倍数那么小得,把R6改成1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