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052E变成砖头

楼主(2011-11-27):
刚刷了02.02.SP2,说升级成功现在开机全黑!有什么办法刷回来,请教各位!

网友:
我也有,同情ing,帮楼主顶

楼主:
万能的论坛啊!谁能告诉我用什么开发工具能重程序?

网友:
...看来刷机有风险啊。要小心一些

网友:
应该有黑屏刷机功能的。我的笔记本刷错bios都能在无任何显示条件下,通过U盘刷回bios了,这个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吧。

这个链接是刷 02.02.SP2 的
http://www.eevblog.com/forum/index.php?topic=553.0

编辑原因:添加链接

网友(2012-06-16):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最后解决没有?

网友:
建议不要随便刷,即使成功里面程序也不会全部兼容。在一定频率范围会错乱!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2013-09-24):
請問有解決了嗎?

网友A(2013-11-06):
終於解決了,必須將FLASH拆下來,使用燒錄器讀出來,將內容改成正確的就行了!
我是直接改成04.01的在燒回去,終於又恢復正常囉!

网友(2014-10-28):
引用 网友A:
終於解決了,必須將FLASH拆下來,使用燒錄器讀出來,將內容改成正確的就行了!
我是直接改成04.01的在燒回 ...

你好:
      改好的固件可以给我发一份吗?我的也变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