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97入手刚不到一个月,屏幕显示出现问题。

楼主(2011-11-27):
11月初才在淘宝上买的VC97,到手后使用正常,谁想到昨天一开机屏幕显示出问题了。上图,大伙儿帮忙看看。

楼主:
问题就是显示的数字某一行的颜色很淡

网友:
屏幕那个导电橡胶接触不良了吧。
我有块一模一样的表,用着还成,就是时间一长,精度就下来了。

跟NI的6位半万用表卡(PXI,购入不到半年)比起来,差的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屏幕那个导电橡胶接触不良了吧。
我有块一模一样的表,用着还成,就是时间一长,精度就下来了。
跟ni的6位半万用表卡(pxi,购入不到半年)比起来,差的比较多。

不同档位出问题(颜色较淡)的还不在同一处。如果是导电橡胶接触不良,拆开好修么?如果比较容易那就自己拆了修了事。
我这就是平常DIY用用。NI采集卡可是几千元的东东,跟我这个比那肯定是一个天上一个土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才买的新表档位拨盘的问题一般不会,应该是导电橡胶接触不良,自己打开那表头的四个螺丝看看触点并用分析醇清洗,装的时候四个螺丝均衡挤紧,应能解决

网友(2011-12-29):
是不是跟以前老式数字液晶电子表一样,导电胶条接触不良??

网友(2012-02-05):
我的也足VC97 用了几年除表笔质量差 其他的还可以 看样子是接触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