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ga16跟NRF24L01的问题

楼主(2011-11-27):
我用的是atmega16,编译器用的是CVAVR,可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就是调试不出来。我的单片机用的是5V电压,而NRF24L01用的是AMS1117-3.3V。问题是,现在我不知道我的数据是否发送成功,接收信号的时候就是没有接收到。有谁曾经或者现在调试成功的,给我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问题说的具体一些吧 不然怎么知道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你首先要排查一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吧?硬件问题就自己解决吧,软件的话,你在坛子里搜索一下,有很多代码都是调试成功的,稍微修改就可以使用。

网友:
测下PA脚有信号么,有就有发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