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流和开关的问题!谢谢朋友们!

楼主(2011-11-27):
1) 在实验室要做电调控制电机的实验,不想用电池供电,一来要经常充放电太费电池了,二来电池供电时间并不长不方便实验,所以打算用开关电源来供电,只是不知道在这种供电方式下,供给电调的电流有多大,会超过30A么?
2) 另外想弄一个急停开关,当发现情况不妥时直接按下去,但是四个电机一转起来貌似电流不少,而一般的急停开关额定电流都不超过10A的,于是来请教朋友们,我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开关比较合适,能承受得住这种大电流,还能方便地在紧急情况时迅速切断电源。
( 当然了,拔开关电源的插座也是一种办法,但插座拔起来并不那么顺手,搞不好一着急劲一大还会碰到其他身边的设备。)

两个问题求助于大家!谢谢!

网友:
1、排除电源内阻的因素,不管哪种电源,电压一样时工作电流取决于负载情况,和该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无关。
2、开关接在电源的交流输入端,那里电流比输出端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过也要看看电源的动态响应。电流过冲时会出问题。

网友:
瞬间电流大点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