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优利德UT58E电路图,PDF最好了

楼主(2011-11-27):
在这里找到UT58E的电路图,解压后是.sch格式文件,用protel打不开,据说是PADS的文件,哪位朋友用这个软件,帮忙给转一个,谢谢了!
链接在这里:http://cache.ourdev.cn/bbs_upload546065/files_40/ourdev_644548U46GC1.rar

楼主:
已经搞好了,一个LM358坏掉,买个LM258换上,2个振荡电容虚焊,重焊后电容档复活,大家尽可以无视。

网友(2012-10-29):
这个破表,做工极差。电路图在这

老的是5219吧  新的是7219.

网友:
哥们,你那UT58E是不是 测电阻 数一直在减小。
但我将关机在开机测,数值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