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一个CC2530+2591的双层板 请问关于射频天线PCB画图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楼主(2011-11-27):
因为自己对于高频电路知之甚少。 所以对自己画得PCB实在不放心 特此贴上来  希望板砖如雨点一样袭来
用的是TI的官方原理图  USB供电 注意到了多点接地 天线尽量短  晶振线也要短等问题    不知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
希望传输距离尽量远
这是PCB图预览

~~~~~~~~ (原文件名:无标题.jpg)

这是压缩包内附 原理图和PCB图

多谢各路大神!

网友:
建议LZ不要拿去做板,感觉LZ是拿的谁的转换成AD格式的似的,原理图也没得章法啊~
电源网络线太细,且布局不合理啊~封装貌似焊盘也有问题,建议LZ仔细对比官方的设计,要大改下~

网友:
呃,正像二楼说的,你这个差的太远了,我肯定的告诉你,没戏。仔细去抄那个参考设计,每个电容,电感的精确位置,每个线的宽度,角度,每个过孔的位置。

楼主:
TI官方是个4层板  要做成5X5的两层板的话 , 真的很困难
我只模仿了天线部分的布局 其他器件布局也有影响吗?

网友:
呵呵,CC2530我做过6、7个版本了,我老实和你说,你这个不行,不相信你做出来试试就知道了。你做过CC2530单独的版本了吗?
就天线部分而言,你这模仿的差的好远。你仔细对对他的PCB和gerber文件。

楼主:
恩 多谢批评
我是个在校学生 刚开始搞这个 前路漫漫 我也觉得不行 所以来问问 = =
原先没有什么经验
我负责做+2591的板子  老师说加了2591可以少考虑一些射频电路 其他外围器件布局无所谓 现在看来没那么简单

不知道做成2层的5X5可能吗

网友:
先看个效果比较好的板子怎么弄得吧,看TI官方的就可以了.
如果对距离不是要求那么恐怖的话,你可以先做个2530的板子看看.射频走线下面一定要干净,整块地.你这都穿成啥了.还有浮地还不如留空好.
2591这个片子的外围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楼主:
那几个原先打算飞线把地连起来...
如果对距离没什么要求   只需室内10M左右通信的话 可以做到吗

网友:
靠,10m,这么近的距离,2530 足够足够的了.

网友:
我滴天呐,10米的距离你给加了个功放,我做的板子不加功放200米跑的很顺畅的。
就10米也许你这么画的也能满足,呵呵。

楼主:
我是说我这样布线能不能有这个效果 不过无所谓了
先改去

有人做过5X5的双层CC2530吗 求样图学习

网友:
嗯,你去掉2591,然后可以参考CC2530的参考板抄一个。他有好多种,除了CC2591外的好像都是两层板啊,这没几根线,两层板不是问题。CC2591的四层板是因为功放那块确实不好弄,我也在研究。

TI的网站上资料太多了,CC2530好多参考板都有原理图,PCB图,gerber,好好下载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你去掉2591,然后可以参考cc2530的参考板抄一个。他有好多种,除了cc2591外的好像都是两层板啊,这没几根线,两层板不是问题。cc2591的四层板是因为功放那块确实不好弄,我也在研究。
ti的网站上资料太多了,cc2530好多参考板都有原理图,pcb图,gerber,好好下载看看吧。

传一个pcb文件上来让大家学习学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嗯,你去掉2591,然后可以参考cc2530的参考板抄一个。他有好多种,除了cc2591外的好像都是两层板啊,这没几根线,两层板不是问题。cc2591的四层板是因为功放那块确实不好弄,我也在研究。
ti的网站上资料太多了,cc2530好多参考板都有原理图,pcb图,gerber,好好下载看看吧。
传一个pcb文件上来让大家学习学习呢!~

我都说了,TI的网站上有好几个,分离器件的,两种巴伦的,CC2591的,现在还有一个别的啥PA的。对了,PCB是cadstar的格式。

http://www.ti.com/ww/en/analog/cc2530/index.shtml?DCMP=hpa_rf_cc2530&HQS=NotApplicable+PA+cc2530

楼主:
这是修改后的PCB  再次来求意见

网友:
首先要能区分那些是RF线路那些不是RF线路,RF线路避免引長线,否则將考慮長线的效应通常呈电感性。接地面要大片如果被隔开加导孔到另一面,接地导孔数也要多一些,一个导孔约1nH ,国内地区PCB品貭很差经常不导通故千万不要只有一个导孔。电源旁路电容至少两个。

网友:
lz改的进步很大...
电源网络能加粗再加粗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修改后的pcb  再次来求意见

才看到,这次确实好多了,可以投下去试试看了,不过你要的距离那么短,不带PA都足够了。我现在不带PA的在空旷的可视距离能有300M左右。

楼主:
多谢 已经制版 还有个问题请教  电感同名端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情况下要注意?

网友:
四层板 纠结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四层板 纠结中!

呵呵,很明显,你这个抄的很好,线的走向都一样,不过我认为顶上的那个倒F天线不需要了,TI的文档说这个就用来测试连通性的,真正的距离要用SMA的天线

网友:
短距离传输我想用倒F天线,不知道可不可行!只有出来才知道,高频这块太难了!搜索好多资料,都不全!只有实践!

网友:
CC2530 CC2540 电路图 (原文件名:CC2530.jpg)

我刚投板的 CC2530 CC2540 的测试板,也是第一次用倒F天线。

楼主:
4层板多少钱?

网友:
四层板,不知道多少钱?正纠结做不做呢?

网友:
CC2530+2591 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不出有差动信号转換成单端输出到天线的匹配回路。板子蛮大片的无需四层板吧!下辺上下层GND也缺少导孔。

楼主(2011-12-29):
做出来效果比较差 宿舍里10M不到......
可能的原因有
测量环境
USB部分有点错误 飞了下线
几个电容使用的值超出了TI设定的范围

想问下 代码方面可以设置吗 目前没有看到与发射功率相关的代码

网友:
看不出有差动信号转換成单端输出到天线的匹配回路。板子蛮大片的无需四层板吧!下辺上下层GND也缺少导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猜 sweet1985 艾冉松 用的是LDB182G4520C-110
http://www.murata.com/products/catalog/pdf/k99/k99e_s0800.pdf
也可以用2450BM15A0002
http://www.ti.com/lit/an/swra297a/swra297a.pdf

网友:
Mark 还需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