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电子驱鼠器的没有?

楼主(2011-11-28):
效果如何?请推荐一二,谢谢?

楼主:
坐等答案

网友:
不要相信街上那种“美国最新技术”“超声波灭鼠器”。

网友:
之前也很感兴趣,买了几块,拆了出来,都是假的。

网友:
的确是假的,卖驱鼠器那演示的笼子其实是个电笼,一启动 “超声波灭鼠器”其实就是接通隐藏的电笼开关,里面的老鼠被电得直跳,有的胡须都被烧掉了,哈哈。

楼主:
不需要灭鼠 驱鼠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假的,卖驱鼠器那演示的笼子其实是个电笼,一启动 “超声波灭鼠器”其实就是接通隐藏的电笼开关,里面的老鼠被电得直跳,有的胡须都被烧掉了,哈哈。

没有那么智能,还是手动控制的,隐藏的遥控器,由附近的同伙控制或者用脚控制什么的。

网友:
的确是假的,卖驱鼠器那演示的笼子其实是个电笼

网友:
见过电猫么?220V,二极管倍压。

网友:
我的朋友在深圳是专门做驱鼠器的,很多出口的

网友:
超声波驱鼠器是假的,电猫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