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振动和噪声产生主要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1-11-28):
电机型号57BYGH202,电流1.5A,驱动用TH7128,32细分。空载没问题,带载有振动和噪声。

网友:
那么高细分作甚。。。

高频率问题多,估计是失步了

楼主:
还有其他原因吗?分再小点精度就不太好了。

网友:
跟机构有关系的,如果机构没办法处理,只有细分细分再细分

网友:
驱动芯片旁边加个高频低阻电解滤波,设置的输出电流不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电机与机械结构出现共振的话,还要考虑加上消振处理。噪音问题,调节一下斩波频率试试

楼主:
谢谢ls各位!lx继续!

网友:
斩波频率一般在12----30KHZ左右比较好
还有驱动的电流曲线也要调整一下,
机械结构也是要配合好的

网友:
你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不太好,好的电源会有改善.

楼主:
电源用的是24V锂电,应该比开关电源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高细分作甚。。。
高频率问题多,估计是失步了

失步会有噪声吗?

网友(2013-10-08):
噪声的电磁转换时候发出的声音,混合衰减模式,3相,5相驱动可以减小这种噪声,震动是换相锁定时候抖动发出的声音。更换更好的驱动器能改善其震动。你的运转带载才有抖动,说明驱动器实际提供的电流没有达到设定值,还一个就是你的电机可能阻值比较大,可以考虑更换更大电流步进电机,然后小电流驱动,可以获取更大的驱动性能提升,这些都是我使用中的一些小小的感悟,也许是错误的,还请专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