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关断一段时间后 无故导通。

楼主(2011-11-28):
以前一直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自己做的移动电源。就是模仿网络上的 。具备MCU控制的充电,LED放电,以及升压出5V 给外面的USB

LED 横流部分的MOS 开关波形非常的好,

但是电池充电这边的MOS 就有大问题了。。
mos驱动开始时使用半桥驱动,实验发现 效果和目前的没什么区别。因为板子面积有限,就改成了现在的。

原理图 (原文件名:sch.jpg)

波形图 (原文件名:mosbox.jpg)

波形图的上面是 MOS G基的波形。 下面是D基的波形。输出不到500MA

MOS 在正常关断一段时间后  会出现无故导通 ,,就是因为这个 MOS 发热严重.

在测试很多后 发现是电感的问题。

1.出现上图的波形 使用的是 磁环绕的电感,大小从500uH~1.2mh  都一样。使用磁环 主要是电感量可以做比较大,铜线 径也可以大些。
2.使用素铁全封闭的电感,D基波形正常。
3.更换工字形电感。和上图的波形一样。MOS 仍然无故导通。

LED 横流部分使用的是贴片 半封闭的电感(类似工字形,不过是贴片的)/

本人很郁闷 难道被干扰了。 对工字形电感加铁片也没有效果。

网友:
C05 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c05 是干嘛用的呢?

+1
去掉C05就成了

网友:
可以介绍下恒流部分控制思路么?采样间隔、滤波等等。我做的闪烁比较明显。

楼主:
C05 没有焊接。 本来是预留一个20P的电容。一直没有焊接。

问题是 为什么 电感的封装形式不同结果就有这么大的区别。

恒流    采样是中断做的,,, PID 间隔和每次修改量成正比,,P D 的大小和每次的差值有一定的关系。

目前做出来 基本在5MA 左右。。

震荡的原因 可能是迟滞区间太小,采样精度不够,最小调节精度过大。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mcu容量很小,算法很简单。以后换大的时参考。

网友:
电感饱和了呗。

楼主:
使用电桥 测试1.2mh  然后拆到400uh  还是一样。

关于电感饱和能说说原理吗?

网友:
f=10.6k*2是指开关频率21.2k吗?输出电流2A?这样子电感用400uH太大了吧?算下来大概几十uH就够了。

楼主:
后来测试90UH的也还是一样 。。

我将公司所有的工字型电感都试过。。  就只有那个471的全封闭电感可以。。 其他没有全封闭的。

本人很少奇怪 既然G基波形正常, MOS 怎么可能导通。即使5V下降到0也不可能导通啊。

为此我怀疑是MOS的问题。。 更换AO23xx的也一样。。

明天再找几个电感试下。。

网友:
期待你的后续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