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问题:单片机电路板的负级与设备外壳接地合适吗?由此和公司老专家发生冲突,值

楼主(2011-11-28):
事情的引子:原来在外买的电路板,是24V供电(其它部份需要用到24V),工业控制板,由一个LM2575S的电源转5V 给单片机供电,为了降低成本,改为自己设计电路控制板,我就直接搞成5V开关电源给单片机供电设计自己的控制板。

冲突在于:老专家的意见是:我们的控制板也要搞成24V供电,把原来人家的电源降压模块原封不动移植过来,我的意见是:我们的控制板只需要5V供电,就不需要用24V转了,于是,我就没有移植人家的24V转5V电源电路,老专家就坚持否认我的电路板就是不行的。我就非常鬼火。

经测试,我的电路板有干扰,10%机率出现干扰死机,工作不正常,于是,我就在单片机的电源附近接了一个104电容,还把控制板的负级接了设备的外壳,干扰问题解决了,测试500次,未出现一次干扰。

今天早上公司议事的时候,公司的老专家又提出来一个问题:单片机的电路板的负级不能与设备的外壳相连,他的说法是:设备外壳是金属的,外壳通过金属又相当于与大地相连,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电路板的负极相当于与220V的交流电的零线相接在一起了。由此在这个问题上,本人和老专家发生了冲突。我想请问大家,单片机电路板的负级与设备外壳相连可取吗?老专家的说法对吗?

在冲突之后,我和专家冲动的做出决定,以后我的控制板由于干扰的问题,出问题,以后什么事情都得听他的。我坚持了自己的意见,我是不是做得有点过火,没考虑专家的想法。但我不后悔。我如果没有自己的主见,让我以后发展很受限。我们打小工的,就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吗?

欢迎大家多担意见,也欢迎拍砖。

网友:
都是打工的,领导说啥就是啥,没必要计较。

做对了没你的奖金,做错肯定有你麻烦。

网友A:
我感觉接地这个还是要按照规范来,不应该和零线接在一起。

网友B:
哪家的产品金属外壳会和零线相连的啊?想杀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解错了,是开关电源负极和外壳连起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是开关电源的负级和设备的外壳相连,老专家的意思是,外壳又和大地相连,那就相当于,电路板的负级的220B的地线相连,我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专家就坚持说,负级不能和外壳相连。我也不知道对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砖家的结论是对的,分析过程是错的。

网友:
接个地有啥稀罕的嘛,你的电脑不都是接大地的,S机的时候从来没听人抱怨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如果不接地,摸到机箱电得你叫唤.
能把零线扯出来,他就是个砖家!

网友D:
由一个LM2575S的电源转5V 给单片机供电 +24V   成本肯定小于单独的一路5v电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意思是:电源的负级不能与设备的外壳相连嘎。意思是相当于间接于220V相连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哪家的产品金属外壳会和零线相连的啊?想杀人啊~

金属外壳和零线相连,没事
有事的是,电源插头反过来的时候,变成外壳与火线相连了,这玩笑可就开大了

网友:
冲动是魔鬼,这个你不知道吗?你明显错了还死不认错.这就是你的虚荣心在作祟.

网友:
这个好像是有国标的,你找找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半句对后半句不对。

网友:
严格来说,电路板上的低压地不能直接和大地相连的。如果刚好别人有配件也像你这样子处理,而又碰巧有控制电路是控制低端的话,这样子一连,就所有控制都失效,直接相通了。
你出现干扰的问题是因为直接用5V从外部输入到电路板,这样子就人为的引入了干扰,所以老专家的建议并不是没道理,通过一个DC降压转换后,能有效的抑制外部的电源干扰,这点在工控设备中尤其重要。

网友:
专家的意见还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是打工的,领导说啥就是啥,没必要计较。
做对了没你的奖金,做错肯定有你麻烦。

做对了,也一样会有麻烦!只要和他顶撞了,他对你的印象就会打折扣,所以以后一定会找你麻烦的

网友F:
纯粹技术上的问题,大家讨论解决就是了,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会担心被穿小鞋。就我经历的来说,以前也经常和老专家就技术上的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老一辈的专家品德还是不错的,他们可能会死扣每一个细节,但不会因为技术而发展成攻击人身之类。。。

网友E:
设备的外壳是不允许与系统中的电源地接在一起的,这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回路。
设备外壳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外壳一般是接大地的,如果有较大的电流或电压接上外壳,这部分电流是流入大地,从而跳闸起保护人身安全的。如果把系统地接在外壳上,试着想想,外壳接大地时,估计问题不大,如果外壳没接大地,那你产品系统的地就相当于浮地了,人身体如果带有静电,触摸到外壳,或者产品外壳接上几十伏电压,那你产品系统地对于大地,就是带有这个电压差了。

网友:
老家伙在“吹毛求疵”,但是楼主的做法也不妥,太过锋芒你走不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研究过你用的台式机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问一下这样做是不是传说中的“虚地”啊?这样的话高频的开关电源负极会不会污染电网啊?金属外壳会不会有静电啊?这样的金属外壳还有屏蔽作用吗?求专家回答一下。

网友:
不是专家。。只是工作年限长点。不一定工作年限越长技术越高,原来招聘了几个高工到我们这上班,试用一阵子都不怎的。

网友:
应该用2405隔离模块,或24V降压到5V后加0505模块,光耦再隔离各输入输出端,5V地不和机壳连接。

楼主:
呵呵,我可以不坚持自己的主见的,因为在之前,也因为这个,我好说好讲的跟他商量来着,怎么搞这个东东。,结果他直接把我大骂一通。说是你给是打着什么小纠纠,你有什么事情,你明说,莫一天来顶撞他,意思是现在我的电路板做出来了,出了问题,他是想表达说:当初我说了,要这么办,你就是不听,你看看吧。问题出来了吧。我后来说是解决了,他说你保证以后都不出问题吗?有点想尽办法让我觉得,我不听他的,就会有严重后果,:

再说点别的,那老专家呢?原来一直是在小企业当技术主管之类,现在有个投资商投了钱给他,让他干设备,自己做法人。就开始变得任何人的意见都听不进去了。我和他的关系呢?他就相当于我的师傅,也是相处很多年了。我原来有好的工作,一年挣十万也是有可能的。现在他开公司了。我就放弃了原来的工作。来帮他,但我感觉他越来越不像一个领导的范儿了。我很担心,我们公司的前途了。我想也不可能无止境的帮他了,今年,他再拿不出实质性的东西来。我宁愿做小生意,也不想在这种公司氛围下呆下去了。一个技术工程师来做领导,一点都不大气,不上档次,当然还有好多细小锁碎的事情,讲都讲不完。

网友:
5V地不和机壳连接。

楼主的做法是不对的。

网友:
你们的模块是工业用吧? 那种情况下直流只有24V哦,还是入乡随俗吧。

另外你说的单片机0V与N相连的问题,如果你们的系统是零地一体的,也就是N与PE也是接一起的,那一般情况下0V和N可以接一起,不过0V和N短接的位置和N与PE短接的位置必须两个独立的短接排。

一般野外高塔使用的模块是零地一体系统的。

网友E:
有几个"地",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1.PE,也就是实实在在的大地,保护地。EMC以及保护作用。三根线输入时,黄绿相间的那根线。

2.隔离电源中,原边的GND。电解电容的副端。这是原边的参考零点。比如原边PWM控制芯片的GND就连到此。

3.副边的GND。也就是副边的参考零点。

原边GND与副边GND之间,可以接Y电容,为高频噪声提供路径。

原边GND与PE,副边GND与PE也可以接Y电容。当然也可以floating.看系统的要求了。

若是隔离电源,三个地不可短接。若测他们之间的电压,任何值都可能。

若系统是2线输入的,就只有LN,没有提供PE,适合于小功率场合。比如充电器。这里的GND就是floating,就是浮地。原边地与副边地可以接Y电容改善EMI。这个要看调试的结果。

网友:
这个技术话题可以深入讨论。

我们公司做的网络通信设备也是这样,只不过是在板上打很多螺丝接机壳,类似于多点接地。

我们公司开关电源模块有些是在直流地和保护地之间串一个安规电容。 然后入板,然后在板上打很多螺丝接机壳,类似于多点接地。

网友G:
楼主的做法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没你们专家考虑的多些而已,你们的冲突估计不光是这个电源的问题,应该还有楼上所提到的其他事情导致的心态问题。
是否使用24V转5V得看环境,反证能用24V供电的我是不会用110或220,至少安全,我们很多美国客户都要求我们的系统供电电源必须是24V,那是为啥?至于电源负极接机壳就更不用说了,最起码你也得用个电容隔离一下吧。

网友H:
得看具体产品,

我的一个产品,是塑料外壳

5V的GND ,直接和交流的220V 的零线相连,现场接线经常把火线零线搞反,也就是说5V 的GND和火线相连的情况也有,

不知道LZ是什么产品

网友C:
回复 网友H:

塑料外壳当然可以,我们的产品也是塑料外壳,3.3V地也是和零线直接相连,实际接线时零线火线没有本质区别。

网友:
老专家是对的,听话吧,别搞小聪明,会出问题的,如果听话,出问题也不是你的问题,是方案的问题而已,有更好的想法可以先讨论嘛

网友:
回复 网友H:
得看具体产品,
我的一个产品,是塑料外壳
5v的gnd ,直接和交流的220v 的零线相连,现场接线经常把火线零线搞反,也就是说5v 的gnd和火线相连的情况也有,
不知道lz是什么产品

产品是不需隔离的?省成本?能说说这样的好处在哪不?

网友:
加一个瞬态二极管在接地,这样应要安全一点!

网友:
不应该接在一起的吧,尤其是工业应用。

工业上面HI-POT有输入对地,输出对地,输入对输出的隔离要求。

网友:
在工厂里,电工焊接的时候,直接都是夹在外壳上的。

24V是工业标准电源,5V真的是少见,别纠结了,看你的描述,你的现场应用经验是不如你们的老工程师。500次测试是非常少的,工业现场出一次问题就是大问题,而不是说成功多少次。

网友:
公司的某个产品,用电流量来控制电机的开关的。
前段时间发现我们的产品在输入电流没变的情况下电机却转动了。
去现场查了很多次才发现控制模块的GND 接到 大地导致的。
工业环境下500次真的很少,一般都是按万来计算的

网友I:
好多人都没有搞清楚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那个老专家的说法是错的。

楼主的意思是他的电源地接了外壳(电源这里当然应该是隔离电源,而不是浮地),解决了干扰的问题。

注意,楼主的是隔离电源,他的正极还是负极接外壳,如果客户那把壳接地了,没有什么问题。正是由于外壳及楼主的电源中的负极接了地,才解决了干扰问题。

到于专家说了“相当于接了零线”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零线与接地线在电网中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有时效果一样(与相线间有220V的电压),但人摸大地永远都不会触电,而摸零线有可能触电(如三相不平衡,零线有电阻等多种原因引起)。

故,楼主的外壳接的是地,不是零线,虽然零线也是在变压器那边接了地。因为摸地线(不是零线)永远不会触电。
当然,这里上面说的基础是楼主的电源是隔离电源,不是浮地。

如果你家的功放之类的音响类家电外壳不接次级的地试下?保证噪音大得不得了,根本就不能用。

网友J:
LZ 肯定错误

首先老专家不管态度如何,对你提出的意见,先要在事情上充分考虑,做技术就是要诚恳(即对事不对人)

而且 直接使用5V开关电源给单片机使用,我不知道论坛里面有多少工程师是这样用的(估计没有几个), 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怎么样? 你可以用示波器仔细看看,杂波非常之多,50、60Hz的工频波纹非常之利害, 新的好的开关电源可能还好点,旧的就更利害

如果电流大, 开关电源发热之后就更不得了了

第二,如果在你的控制板加 稳压芯片 到5v给单片机,可以提高板子的兼容性,即在9~24V的供电情况下都可以使用,而且稳压后电压情况有很大改善,电路运行会稳定很多

第三 地与外壳相接,是你突发的灵感吧? 你可以去申请专利了!!!,
如果在施工的时候,工人不小心把一个24V的电源掉在你的设备外壳上,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如果是220的火线呢? 那又是什么情况? 把地接到外壳上 这就相当于没有外壳。

网友:
其实就是数字地要不要接大地的问题。
各有各的好处,没有绝对的,你看到了接在一起的好处,有没有想过坏处呢?
听听老专家的也没有坏处

网友:
电脑电源的黑线也就是GND是和外壳接在一起的,接到三孔插头的黄绿线

示波器的地线也是和三孔插头的黄绿线接在一起的

一般的开关电源COM端和接地端是不连的

网友:
晕,我们公司做的这个东西即将碰到这个问题
好像没有具体解决的方法
电源地的噪声处理,应该怎样连?

网友:
不值。楼主想到单片机屏蔽罩了吧

网友:
如果LZ领悟了,最好请老工程师吃个饭,道个歉,

【18楼】luok 说的不错, 老一辈的专家品德还是不错的,我以前一个老机械工程师,对我也是一样,还不少敲过我的头,可以说我是被他敲出来的,虽然现在搞电子了,但是对他至今还感激着。

网友:
如果工控板直接用5V供电,而不是24V转的。可能在现场你找到不5V的电源。
GND与机壳相连,如果机壳没接大地,问题就多了。
还有在中国有些工厂是零线当地线的,到时你更惨,不要试着让工厂的人帮你找根真正的地线。
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人家不接都一直能用。
所以,还是听听老专家的意见。想必LZ刚出道吧,水深着呢。

网友:
我的电路板5v的gnd 和设备金属机壳连接,设备是使用交流380V的,已使用几年一直在使用,客户没反映问题,是否存在隐患?

网友:
1、24V转5V,如果成本允许的话是很好的选择,可以减少外部干扰。
   要综合考虑你的系统功率。比如你需要100W,24V5A就可以了,要是5V就需要20A,这么大的电流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了:线损、电源都不好处理了。
2、低压的散热、外壳、屏蔽罩,最好不要直接接三相的大地,接零线是绝对不可以的,会引入安全问题。
   如果是EMC的问题,可以用一个电容接到大地上,电容的容量根据安规的要求是有限制的,
   像我们的产品,要求漏电流小于4mA,电容最大用到222,,103的话基本就是在标准的边沿了(因为系统有分布电容,这个只是经验值)。
3、建议对老专家采取还是尊重的态度,尽量从技术上讨论,看谁能说服谁。而不是赌气。

网友:
单片机的电路板的负级不建议与设备的外壳相连。你可以给你的控制板单独做一个屏蔽盒,单片机的电路板的负级与屏蔽盒相连,再将屏蔽盒与设备的外壳用MΩ级电阻相连。
好好讨论技术问题,尽量避免冲突。

网友:
老专家是对的

网友:
大胡子说的对:专家说了“相当于接了零线”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零线与接地线在电网中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有时效果一样

“老家伙”、“小家伙”都有“品德还是不错的,他们可能会死扣每一个细节,但不会因为技术而发展成攻击人身”,也同样有不是东西的。

网友K:
奇怪了,电脑的电源输出端的负极都是跟外壳相连的,而且外壳又都是跟三孔插座的中间孔相连,也就是大地相连的啊~~这应该不会有很大问题吧,要不电脑就很不安全了,不是吗?

网友:
学习了~虽然还没有十分的明白

网友:
工业控制板,你首先考虑的是可靠性,而不是那几块钱的成本!难道你认为220v转5v的电源可靠性更高?

网友L:
1 三脚插头的第三脚是接地的,不是接零线,所以电路板负极连外壳顶多算接大地
2 我觉得负极没必要接外壳
3 我觉得在中国的90%的公司,太过锋芒毕露是没好果子吃的,有才华也要聪明地表现出来

网友:
如果你的控制板是完全独立的,不需要跟其他设备交换数据的话,数字地和机壳连接是完全可行的,也是个抗干扰的措施,楼主的做法完全正确。

但是要跟其他设备连接的话,这么做会出现地线不平衡的问题,这时候接口一定要加隔离。

网友:
我看到過上百萬UPS設備用是液晶屏的地,單片機的地,都與設備外殼相連。還有單色的32240屏和一些常用工控上的液晶屏,在PCB上固定孔(-5v的負極)直接與設備金屬外殼相連,PCB板的地與單片機的地是通過一個0歐電阻相連!這樣的例子多得數不勝數,沒有出現過問題!

网友:
挺热闹!57楼说的对!台式机也是这么接的。

网友:
人家的板子不接机壳没事,你的板子不接机壳就不行,明显是PCB布线有问题,特别是“在单片机的电源附近接了一个104电容”这种画板基本原则你一开始都没做到,即使你把原来的24V->5V搬过来估计情况也一样,所以还是重新画PCB吧,外壳接地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虽然我认为这么做没问题。
以你的经验,应该还没到可以跟砖家较劲的程度,到你不用来论坛问这问题都能把道理一二三四向你的专家说明白了,你再坚持你的想法吧。

网友:
嗯,没仔细看原帖,楼上说的非常有道理,楼主的板子设计的非常不合理,重新弄吧。

网友:
控制板没接设备的外壳有10%机会死机,说明设计没过关,屏蔽只是一种解决方法,不应该作为主要手段完全依赖它,这样的控制板用于工业控制会存在严重隐患,工业控制上应当是稳定大于一切

网友:
貌似台式机和工控设备不能混为一谈……

网友M:
我虽然不做技术了,但是非常理解那个“老”工程师。如果我是老总,我看完一楼就不会给你再发言的机会了,更别说他带你这么多年,等等等等。。。

很多A片里面都是主人公用一个稍微说的通的道理拯救了xxx,很负责人的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是机会渺茫,正好碰上,用在工控领域的东西,千万分之一的错误都不小。我们现在做消费电子,有时候用户那里已经大面积出问题,我们重复几个月都无法碰到。可我们不能说没问题,当然我们手上的东西是的确用的很爽。

一个好的公司,特别是做军工,工控的,一定要请那些科班出生,有丰富经验的掌勺。那些刚刚出校门的,就让他看几年再说。

“老”工程师考虑的是系统,你考虑的只是你自己的板子。小的说你自私,大的说你眼光短浅。“老”工程师算然不一定讲得对,但是用着基本不错。系统里面用了你一个这样的板,会有好几个人给你擦屁股。搞得不好拖垮整个团队。

中国人总是说外国怎么怎么自由,师生之间怎么平等,拿京剧戏班带徒弟那近乎无人道的方法说事,却不知道戏班子里面的情有多深,出来的活有多精。 国外的高深科学家,博士后之类的也不一定是再平等讨论的过程中诞生的,多部分是很偏执的那种。

工控领域的板子,特别是过去的东东,分开做的, 如果是你可以拆掉50%,就是所谓的low cost,山寨,可是为什么人不那么做,就你聪明,其实每个刚出道的都这么想过,包括我。搞那么复杂干什么,一个DIO,AD板卖几千块,我用个8块的M8也能实现,呵呵。。。是这样的,没人否定你。

尊重是必须的,无关奖金。自己充电是必须的,山外有山。

网友:
台式机电源接外壳,估计考虑的是为了起屏蔽作用,降低电源上的纹波干扰。但是台式机这样做也是有前提的,必须是机壳接大地,否则被电麻的次数不会少,说明书上厂家严格规定的。

但是,我没有见过,系统地接外壳,而外壳不接大地的做法。

57楼的UPS外壳肯定也是接地使用的吧?如果你不接地试试看呢!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需要经过砖家论证。

网友:
中国人总是说外国怎么怎么自由,师生之间怎么平等,拿京剧戏班带徒弟那近乎无人道的方法说事,却不知道戏班子里面的情有多深,出来的活有多精。 国外的高深科学家,博士后之类的也不一定是再平等讨论的过程中诞生的,多部分是很偏执的那种。
=========================================================================================================
这句话有些含糊了,我想说的是,如果我是那个老家伙,哪里有那么多时间给你解释这解释那,指到哪里你就给我打哪里,活是我负责的,我就一定要负责。我觉得他让你走出一步已经是个错误了,似乎在和你赌气,等着你出错,没想到真的出错了,还整个影响系统,不符合标准的解决方案。不知道你们的投资人知道后怎么想。

网友:
GND都与外壳相连--OK!

楼主:
挺热闹的,谢谢大家的支持,我综合一下大家的意见,我会认真考虑我的电路板的问题的。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
貌似这个问题都没有人能给个合理的解释。

网友:
建议 金属外壳接三芯插头的中间的地线(有地线标志的)。内部电路的地浮空。

网友:
最好兼容24V的,控制板接机壳地有点不妥,如果有意外,电流先经你的控制板,然后流入机壳,再入大地。控制板容易被干死,电流大的话,PCB上的地线都能烧短。如果要接机壳地,一般都不会选小信号或者逻辑板的地去接的。

网友:
专家是在中国不规范的用电环境生长起来的
要是在一个用电规范的单位,三相五线制供电,谁敢说外壳接的是零线?根本不符合规范。
正如3L所说:要杀人呀。

供电不规范,那就没办法了,所以只能在说明书中予以规范,不符合规范的要提出来,给他做个“定制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人家的板子不接机壳没事,你的板子不接机壳就不行,明显是pcb布线有问题,特别是“在单片机的电源附近接了一个104电容”这种画板基本原则你一开始都没做到,即使你把原来的24v->5v搬过来估计情况也一样,所以还是重新画pcb吧,外壳接地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虽然我认为这么做没问题。
以你的经验,应该还没到可以跟砖家较劲的程度,到你不用来论坛问这问题都能把道理一二三四向你的专家说明白了,你再坚持你的想法吧。
赞同 59楼说法
LZ还是再练几年再和人家较劲吧,现在的楼主功力还差很多。

网友:
这个讨论太好了

网友E:
求助那些说机壳也可接系统地的人,请给个充分的理由说服,虚线框中的电路的GND,为什么要和机壳相连?有什么好处?

我想,完全独立的电路负载,如果电源前级做的好,干扰性小,次级电路一般都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而这样用此GND接外壳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外壳接大地的原理,解决所谓的干扰问题。其实问题根源还是自己的产品问题,接大地接外壳的只是一种解决干扰的手段而已。但是这种不合理的方法,在地线没有接上机壳的时候呢?

网友:
如果控制板的电源用的是隔离电源,那么金属外壳与隔离电源次级的地相连,同时通过一个Y电容与隔离电源的初级地线,也就是市电的地线相连;

如果控制板的电源用的是非隔离电源,那么金属外壳直接与市电的地线相连。

请问这个做法是否正确?

回复 网友I:

感觉大胡子说的这种做法,也存在有问题啊,也就是金属外壳地相当于悬浮了,可能会引起静电累积,所以我觉得还应该通过一个并联1M电阻的Y电容与市电地线相连。

网友:
这绝对是个好贴啊。

网友:
模拟地≠数字地≠保护地≠接零,这个应该是最基础的常识了。

网友:
这个帖子应该可以置酷了,都是经常容易搞错的一些概念。

网友:
有事就说事,有道理就讲道理;光讲“老”是行不通的。电源负级是否可与设备外壳接地,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我自己做的系统里面,所有的电源负级都是与地连接的。为什么呢?因为老外给的上级系统是这么连的,下级系统也是这么连的。我如果搞个悬空的,连接的时候就会打火。

另外,我手上的老外的仪器(美国的日本的德国的),电源负极与地连接是否直连不清楚,但用外用表笔打的时候,都是通的。

当然,大家都说要考虑国内糟糕的用电环境,我也深以为然。但我不熟悉就不多说了。

网友:
因为老外给的上级系统是这么连的,下级系统也是这么连的。我如果搞个悬空的,连接的时候就会打火。

这个道理说的通,解决不同设备间的电位差问题,但是我觉的不应该直接使用导线相连,而是使用M级电阻与外壳相连,而且前后级设备都必须这么干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如果没有自己的主见,让我以后发展很受限。我们打小工的,就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吗?

有主见是可以的,但不一定都是对的。
错误的主见能够有利于以后的发展吗?

发现楼主在另一个求助的帖子——单片机,头疼的电火花干扰,有什么办法解决,请赐教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29731&bbs_id=9999
里的14、18楼说:

【14楼】 pchina
解决了,为了给以后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朋友提供点帮助,告诉大家我的解决方法。超简单。真是想不到啊。

【18楼】 pchina
解决方法就是:先说说机机工作状况:机机5V开关电源供电,板板未接任何电解电容和104电容,原来干扰大,现在修改如下,干扰解决了。一是:将电源的地,接在机机的外壳上,二是:在单片机的电源处,接一只104电容,现在所有的干扰,都不见了,连续测试500次,未出现一次故障,系统工作正常,高兴中。。

回复 楼主:
呵呵,我可以不坚持自己的主见的,......
再说点别的,那老专家呢?原来一直是在小企业当技术主管之类,现在有个投资商投了钱给他,让他干设备,自己做法人。就开始变得任何人的意见都听不进去了。我和他的关系呢?他就相当于我的师傅,也是相处很多年了。我原来有好的工作,一年挣十万也是有可能的。现在他开公司了。我就放弃了原来的工作。来帮他,但我感觉他越来越不像一个领导的范儿了。我很担心,我们公司的前途了。我想也不可能无止境的帮他了,今年,他再拿不出实质性的东西来。我宁愿做小生意,也不想在这种公司氛围下呆下去了。一个技术工程师来做领导,一点都不大气,不上档次,当然还有好多细小锁碎的事情,讲都讲不完。

哈哈!你师傅可不是“法人”,而是法人代表。
楼主此前一直在帮自己的“相处很多年”的师傅,真的走了,师傅会不会杯具了?

师傅的话是怎么说的(我们无从知晓),楼主理解的、懂了的又有多少?
师傅的事情“讲都讲不完”,还是不要讲为好,尽管你找了个他可能永远看不到的地方。

回复 网友B:
人家的板子不接机壳没事,你的板子不接机壳就不行,明显是pcb布线有问题,特别是“在单片机的电源附近接了一个104电容”这种画板基本原则你一开始都没做到,即使你把原来的24v->5v搬过来估计情况也一样,所以还是重新画pcb吧,外壳接地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虽然我认为这么做没问题。
以你的经验,应该还没到可以跟砖家较劲的程度,到你不用来论坛问这问题都能把道理一二三四向你的专家说明白了,你再坚持你的想法吧。

赞同 gzhuli 咕唧霖。

网友:
MK
一般要求比较高的电路分为工作地也就是GND和保护地PE,PE一般接到机架或者外壳接大地。
GND和PE之间有几种连接方式。
另外,相对于直接通过5V供电来说。用24给板子供电并降压到5V抗干扰更好。
老专家是有道理的。
个人见解!

网友:
如果可以确保外壳一定会接地,那么可以接!

网友E:
电火花干扰可以通过空间辐射传导过来的,隔离都没有用,我曾经见过220的继电器吸合时候产生的电火花,能干扰20厘米意外的MCU通讯端口,而这两块电路是完全隔离的。可以用示波器证明的。

网友:
看了一遍,貌似也没有明确的说法
我有一套控制箱,之前用的开关电源挺差劲,面板上有液晶屏和薄膜按键,结果按键经常失灵,后来发现控制箱对液晶电路板有很强的干扰,是通过开关电源过来的,这个问题还在坛子里问过。后来在外壳和系统地之间接了个104安规电容给搞定了。
现在用的开关电源没有这个问题,不过这个电容我还是保留了,看了这个帖子,心里没底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
回复 网友E:

接地是为了给电路一个确定的参考电位,是否需要接机壳要以系统的概念来看,如果次级电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控制系统,那接外壳地是提高可靠性和安全性的必要措施,防雷防静电防干扰。
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接口需要隔离那就应该上光耦。如果隔离部分需要供电,那就应该用隔离供电模块或另一路独立电源供电,隔离区的电路功能要最小化,且器件选择要考虑ESD要求,布局布线也要充分考虑ESD安全距离,如果有需要还得加泄放电路。
如果次级电路比较简单,例如就一个定时器什么的,那接不接地也确实无所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N:

后来在外壳和系统地之间接了个104安规电容给搞定了

这个我觉的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就是给系统地提供了一个交流回路,使干扰通过电容对大地进行泄放能量而已。

个人还是对系统地用导线直接接外壳有反对意见的。

网友:
优酷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0OTU2Njk2.html

我对单片机的认识

     从接触单片机到现在也有6年了,记得大一刚进学校时候,就听学长们讲单片机有多重要,多难学。不服输的性格,使我开始自学单片机。那时候,还没有发单片机教材,就跑图书馆借了好几本单片机书,下完课后就开始研究。每次,看的都想睡觉,这种状态一直维持了半年。大家应该知道,技术类的书籍,很枯燥的。里面全是变量,寄存器,概念性的东西。完全不知道到底干嘛用,所以很难坚持。我开始考虑是不是我的学习方法有问题,书本上的概念讲的很清楚但是我得不到验证不知道自己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我必须要去做实验。

    弄明白这一点过后,我决定买一块实验板。花了我260块钱,带1602液晶的,下载还只能用串口线。比起现在来说已经很贵了,而且功能还很少。最要命的是,里面的资料一团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偶然机会在网上找到了视频教程(当然是不配套的),然后就跟着视频学习。一个月时间我就把单片机的所有资源系统的学习了一遍,也可以自己独立写程序了。这次很顺利,单片机总算是入门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入门单片机十天是完全可以的,不过关键是方法。

    入门过后,我在想我应该要做点什么。决定做我的第一个单片机作品:1602液晶时钟。时钟芯片用的是DS12C887(以前电脑主板上用这个芯片),有按键设置时间,闹钟,蜂鸣器做闹钟发声器。这个小作品,可是花了我整整两个星期时间。做完后,很有成就感,完全自己独立完成。这个时钟程序,它应用到很多单片机知识,如IO口的控制,外部中断的使用,等等。如果你可以独立完成这个程序,不用我去宣布你已经学会单片机,你自己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到这一点。这也是我为什把这个芯片加到我的开发板上的原因,淘宝没有哪个卖家会使用这个时钟芯片,因为它的价格很贵。

在这之后,我做了:数控稳压电源,电子称,密码锁,红外遥控,频率计,温度计等,我就

不一一说明了。

     学完单片机之后,大家要知道,单片机确实很简单,难的是操作各种电路,芯片。我们要去做更多得项目,积累更多的电路,学会更多的芯片,去适应这个社会,让自己能找到更好的工,过上更好的生活。

       学完单片机过后我们还要学习什么?

   这个问题可以说纠结到了很多初学者,以下个人愚见,如果相信我你就接着往下看。

我按重要性先后,依次往后排:

1.多做单片机小项目保证最少10个(巩固对单片机的认识)

2.学习PCB设计软件 Protel 99se(要能做到生成PCB文件可以送工厂加工,软件光盘里已提供)

3.学习PCB设计软件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这个版本很好用,软件光盘里已提供)他是

   Protel 99se的升级版功能更全面,使用更舒服。熟悉它也就更费时间一点,他对Protel

  所有快捷键,操作方式完全支持。这也是我为什么让你先熟悉Protel 99se的原因。

以上几点你都可以做到,那恭喜你,已经符合做一名硬件工厂师的基本条件了!

5.你要买一把吉他了。因为选择了这个行业就是选择了安静,我们会经常对这电脑,我们需

   要懂一门乐器,来调整我们的心情好继续学习。

6.MSP430单片机:如果有很多多余的时间,又还要学习一种单片机的话,那你就考虑学TI的

  MSP430,因他最有特点,低功耗,一片柠檬片,就可以工作。什么AVR,PIC,之类就别迷恋

  了,价格贵用的人少,你会51后,稍微看下资料,AVR ,MSP430 完全搞定。记得,千万别再

  去买开发板,有了我这一块51板子,你可以自己再画一块 AVR转接板或者MSP430转接板,扣在我

  的开发板上就可以学习了。如果,考虑成本不想做转接板,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产品提供。

7.嵌入式:嵌入式现在最流行,很有必要学习这个,不过这个会比较复杂。

8.FPGA,CPLD,DSP,工作当中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学习。

网友:
一: 俺时常使用变频器, 变频器有个模拟电压输入端, 通常有10V DC电源 ,
俺的印象 这个10V DC 不会把 GND 和外壳接到一起,这个电源的GND  应该是浮地。
变频器的设计应该 比 LZ的设计 考虑的周到吧?

二: PC 的直流电源GND 确实是和机壳连接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可靠的接地。不然会麻电,
前面有网友说了。记得很久前小型机的地线要相当的讲究, 不然有灾难性后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接地是为了给电路一个确定的参考电位,是否需要接机壳要以系统的概念来看,如果次级电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控制系统,那接外壳地是提高可靠性和安全性的必要措施,防雷防静电防干扰。
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接口需要隔离那就应该上光耦。如果隔离部分需要供电,那就应该用隔离供电模块或另一路独立电源供电,隔离区的电路功能要最小化,且器件选择要考虑esd要求,布局布线也要充分考虑esd安全距离,如果有需要还得加泄放电路。
如果次级电路比较简单,例如就一个定时器什么的,那接不接地也确实无所谓了。

如果必须使用机壳来做屏蔽效果的,这个理由真可以说的通哦!

网友:
年轻人要虚心,虽然老师傅不一定都是对的

网友:
阿莫,裤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引用图片
求助那些说机壳也可接系统地的人,请给个充分的理由说服,虚线框中的电路的gnd,为什么要和机壳相连?有什么好处?
我想,完全独立的电路负载,如果电源前级做的好,干扰性小,次级电路一般都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而这样用此gnd接外壳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外壳接大地的原理,解决所谓的干扰问题。其实问题根源还是自己的产品问题,接大地接外壳的只是一种解决干扰的手段而已。但是这种不合理的方法,在地线没有接上机壳的时候......

只有外壳接到负载的GND,才能发挥金属外壳的屏蔽作用
将干扰的射频信号隔离,不让它对内部元件造成干扰
要是不屏蔽,金属外壳就相当于一个杂波射频信号的收集器

网友O:
不能直接接的!得这样,看图:

网友:
学习了,接地是个大学问!

网友:
我们拆过老美和德国的机器,都是直接连,电源负极和外壳连大地
我也很纳闷,没听说有这么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O:
不能直接接的!得这样,看图:

是的,在做电磁阀的设备中,前设计人员用了5V 24V双输出的电源,而且USB的外壳还接了电源负级,电源加共模电感,在做干扰测试效果非常差。在产线无故死机,而用PLC就不会有,修改电源,解决问题,就是采用楼上的接地方法,TI的样板上面的USB外壳和电源的负极是有30K的电阻
的。

网友:
板凳搬来了,听课。

网友:
回复 网友P:
我们拆过老美和德国的机器,都是直接连,电源负极和外壳连大地
我也很纳闷,没听说有这么连的

认同

6位半和7位半的吉时利表,我都拆开看过,里面电路差别不大
数字地模拟地都是直接接大地
如果楼上N多人认为工控,工业领域等不能接直接接大地
那么也是否可以说吉时利表不能用在中国的工控,工业领域呢?这可就笑话了

接地基本3种方式:浮地,通过电容接地,直接接地
各有优缺点,具体分析

网友:
工作也是种生活态度啊

网友:
上面有老美的相连了,我们的欧系也是连机壳的,但都是24V供电,机壳接大地。

就像大胡子说的,老专家说的有些不当。

工业供电一般都是24V,如果没有特殊需要,还是从24V取电,在电柜走线的时候有24V、信号线、屏蔽线等,你还要多引入火线零线,多引入干扰。
既然其它部分也需要24V,你还要使用开关电源,既不安全也不经济,所以楼主的出发点可能错了。

楼主GND接外壳,外壳接大地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你的设备出现干扰问题,应该多考虑其它方法,去改进产品,在不接地的时候也能保证稳定不更好吗?不要只是为了面子去争论,不要只是为了一时之气,错了就是错了,当然别人的观点你也可以提出异议。

网友:
回复 网友Q:
6位半和7位半的吉时利表,我都拆开看过,里面电路差别不大
数字地模拟地都是直接接大地
如果楼上N多人认为工控,工业领域等不能接直接接大地
那么也是否可以说吉时利表不能用在中国的工控,工业领域呢?这可就笑话了

接地基本3种方式:浮地,通过电容接地,直接接地
各有优缺点,具体分析

别胡说八道了你。keithley 2000是3个6N137隔离数字模拟部分。3478A这个时期的agilent万用表是磁隔离,34401A以后也用光电隔离了。这些高精度万用表的数字部分接大地我不知道,但是模拟部分是绝对与大地浮空的。

当然我的意见与楼主的帖子无关,高精度万用表考虑的问题和普通工控电路完全不一样,我只是觉得【104楼】发表这样完全不负责任的言论是非常无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R:
应该用2405隔离模块,或24v降压到5v后加0505模块,光耦再隔离各输入输出端,5v地不和机壳连接。

卖得贵的,就这么搞。

网友:
咱听过EMC实验室的高级专家的货,电源系统中,系统地用安规电容和大地连接,模拟和数字电路就不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S:

正解,由于仪表的特殊性,主体部分浮地,数字化后再隔离送到接地的IO电路,例如34401A:

模拟浮地,IO接机壳地 (原文件名:1.jpg)

模拟地和机壳地之间的ESD保护电路(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与PCB放电隙)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你得考虑 万一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T:
严格来说,电路板上的低压地不能直接和大地相连的。如果刚好别人有配件也像你这样子处理,而又碰巧有控制电路是控制低端的话,这样子一连,就所有控制都失效,直接相通了。
你出现干扰的问题是因为直接用5v从外部输入到电路板,这样子就人为的引入了干扰,所以老专家的建议并不是没道理,通过一个dc降压转换后,能有效的抑制外部的电源干扰,这点在工控设备中尤其重要。

支持上面說法,工控的穩定性為主,成本為次.

网友:
不能直接接在一起

网友U:
如果楼主位的描述属实的话-----

“公司的老专家又提出来一个问题:单片机的电路板的负级不能与设备的外壳相连,他的说法是:设备外壳是金属的,外壳通过金属又

相当于与大地相连,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电路板的负极相当于与220V的交流电的零线相接在一起了。”

-------
那我想知道人站在地上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
没想到我开这个贴子给大家带来这么多麻烦,真是难为大家了。适不适合自己,只有自己试了才知道。这所有的痛就让我来承担吧。我接着试,试到行为止,如果不接地行就不接,如果非得接,就接了。爱咋咋的。我们是一个独立系统,存数字控制,和工业控制也扯不上关系。就是独立的一个小产品。民用。

网友:
我们的产品7805直接打在外壳上面散热,外壳也是接地的,都是这么做的,没什么不妥啊。但是楼主那个220转5v跟 24v转5v要考虑一下老工程师的出发点,这样做起来比较好,年轻人吧,多听听意见还是好的。

网友:
有事就说事,有道理就讲道理;光讲“老”是行不通的。电源负级是否可与设备外壳接地,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我自己做的系统里面,所有的电源负级都是与地连接的。为什么呢?因为老外给的上级系统是这么连的,下级系统也是这么连的。我如果搞个悬空的,连接的时候就会打火。

另外,我手上的老外的仪器(美国的日本的德国的),电源负极与地连接是否直连不清楚,但用外用表笔打的时候,都是通的。

当然,大家都说要考虑国内糟糕的用电环境,我也深以为然。但我不熟悉就不多说了。

北京南苑机场化几亿美元引进法国的导航系统就是电源负级都是与地连接的,安装不久就全部损坏了,法国人想赖账说是中国方面的问题,结果北理工的EMC专家出面证明是法方的系统设计问题,纠缠多时法方最后还是认账了。

网友:
接地的热烈讨论。 mark

网友:
看到日本的产品是这样的24供电
使用隔离的DC-DC,然后信号地和FG是相通的,一直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要知道在国内接地桩不好就会将别的设备的干扰引入
该产品改进了几代了,但这个电源部分一直这样处理---不理解

网友:
受益颇多

网友:
看来还是实用主义,哪种效果好就用哪种?

网友:
反正我们的产品是不能直接接地的.因为不注意接地引起过很多头疼的问题.

网友V(2012-05-24):
收益很多,设备 的外壳还是应该接大地,而设备的外壳与线路板的GND间接个1M或并上222电容这样就可以么。还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
像这个三路输出的而且有接大地的接口的电源各种地应该怎么处理?
这三路输出和输入直接完全都是变压器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收益很多,设备 的外壳还是应该接大地,而设备的外壳与线路板的GND间接个1M或并上222电容这样就可以么。还 ...

用电容让电源的GND接大地一点都不好。我曾经就碰见过好多这种设备(测量用的)的接口并联在一起了,由于电容越并越大,最后直接把指示灯给点微亮了,一群人查了好几天才找到原因。

网友W:
设备外壳是金属的,外壳通过金属又相当于与大地相连,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电路板的负极相当于与220V的交流电的零线相接在一起了。
这句话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国家用的是TN-C供电方式,外面变压器过来的就是四根线:三根相线和一根零线,当线进入建筑物后通过零线与地线单点连接成TN-S方式:三根相线和一根零线一根地线,也就是说,在建筑的最开始配电箱零线是和地线连接在一起的。信号地与外壳直接连接不妥,抗干扰性差,而且如果地线电压因为等电位点没做好,其它电气漏电就会被抬高,影响系统正常工作,耐压和绝缘也不好。国外有些产品直接接外壳,可能是他们的供电系统是TT系统。

网友:
我觉得老专家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工业上面都是使用24V直接供电,在工厂中很少看到有5V的电源,基本上都是24V电源,如果你要使用5V供电,那么你还必须在外部配置一个24V转5V的适配器。
至于电路板上面的地和机柜要不要连在一起,我认为最好不要连在一起,因为如果机柜的外壳漏电,等于就直接把漏电的干扰直接引入到你的系统中,当然这是在机柜没有可靠接地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多人都没有搞清楚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那个老专家的说法是错的。

我赞同你的意见,我看过国内很多大公司做的产品,用了开关电源,负极跟金属外壳接在了一起,

我曾经也研究过为啥这样子,接在一起才能解决干扰问题,否则设备在工业现场有干扰运行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W:
设备外壳是金属的,外壳通过金属又相当于与大地相连,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电路板的负极相当于与220V的交流电 ...

所以设备的gnd直接接外壳接地,必须保证供电系统的零线或者底线接地良好,否则就会干扰内部系统,或者伤害人身。所以老转家的方法对目前的用电情况更保险,而楼主的问题是电路布局有问题,靠接地屏蔽来改善,所以是两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W:
设备外壳是金属的,外壳通过金属又相当于与大地相连,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电路板的负极相当于与220V的交流电 ...

真是不能想当然啊,一概而论,要根据实际条件来处理。

网友:
看了很多次,每次看都有收获

网友:
老师傅说的是对的,楼主有机会多去工业现场学习。

网友:
负极不等于接地~~

网友:
我说一下我的经验吧,拆解过西门子的6SE70,380V/220kW的变频器,这个可以算是标准工业设备了吧?
主控板的系统地(1117芯片的GND),与固定板子的两个金属卡子是相连的,而金属卡子是拧在金属外壳上的,也就是控制板的地是直接接外壳的。
扩展光纤头和采样模拟电路的基板的地,是用1M的电阻并联电容与固定在外壳铜柱连在一起的,也就是基板的地是通过阻容并联接到金属外壳上的。
粗看起来,它不同的板子接地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最后主控板是插在基板上用的,也就是两个板子的芯片地是相连的,这样基板的地也变成直接接到金属外壳上了。为何这么设计,不清楚,估计西门子不同板子由不同思路的设计人员设计,最后总调试没问题,就这么用下来了。
主控板上,用于近程通信的75176芯片,是没隔离的。
但主控板远程通信扩展的ProfibusDP板卡,上面的高速485部分,都是隔离电源加光藕的,而这个通信的网侧部分是通过阻容接外壳的。

网友:
设备外壳是金属的,外壳通过金属又相当于与大地相连,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电路板的负极相当于与220V的交流电的零线相接在一起了。
这句话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国家用的是TN-C供电方式,外面变压器过来的就是四根线:三根相线和一根零线,当线进入建筑物后通过零线与地线单点连接成TN-S方式:三根相线和一根零线一根地线,也就是说,在建筑的最开始配电箱零线是和地线连接在一起的。信号地与外壳直接连接不妥,抗干扰性差,而且如果地线电压因为等电位点没做好,其它电气漏电就会被抬高,影响系统正常工作,耐压和绝缘也不好。国外有些产品直接接外壳,可能是他们的供电系统是TT系统。
==============================================================
看了这么多回复,就是这个回复说到点子上。谈论接地问题,首先就是要弄清你的供电系统是什么制式。在中国一般用的是TN-C-S, 5V地接金属外壳,如果金属外壳被接地,相当于接在零线上。老专家的话没有错。

网友:
一直认为开关电源的外壳只是屏蔽保护的,没想过要接地,楼主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备的外壳是不允许与系统中的电源地接在一起的,这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回路。
设备外壳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

ni你说的很棒,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网友(2012-09-17):
很好的帖子,受教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不过呢,不懂就要问。虚心受教。。

网友:
老专家的做法对的,解释不对

网友:
对于单台设备来说,楼主这么做无可厚非,没有问题的。

多台设备其实这么做也没问题,相互通讯或者是信号处理隔离就行了。

总而言之,楼主这么做仅从技术上完全是说的过去。

网友:
首先,我觉得楼主应该先问一问,老专家坚持的是什么?如果老专家给的答复不满意,自己利用网络去看看为什么。

第一点,你的控制板只需要5V,那么在这个24V供电的系统中,谁来给你供电?你做的24V转5V的DCDC比原来LM2575S的电路稳定性如何?
第二点,单片机的负极与外壳相连,那么,单片机和其他系统之间是否有隔离?能否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其他部分有损坏)单片机的地和外壳相连的部分不会有电流流过?

老专家也许在某些事情上解释的不对(比如电路板的负极相当于和220V的零线相连接),但是从我的经验看,这两点正是系统稳定与否的两个关键点。
还有成本问题并不是BOM成本下降了就可以了,一次差旅费用再加上隐形的损失,可能比你想象中的损失大得多。

网友:
L.N,PE是不一样的,接外壳就和市电连起来的观点是错的,GND和外壳连接也没问题,只要其它的模块没有VCC接外壳就行.

网友:
支持外壳不与单片机地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多人都没有搞清楚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那个老专家的说法是错的。

我同意大胡子的说法,得看具体情况说话,不能一概而论的
干扰,是个很玄乎的概念,我相信很多人没见过干扰,没解决过干扰,
只是听别人说了,就很喜欢用干扰这个次吓唬人。
其实干扰并不可怕,怕的是如何面对的问题。

网友:
24V是工业上的标准电压,5V一般是板子内部自己降压后用的,楼主搞了个5V就可能给用户添麻烦,搞不好别人还得再去买个2405的开关电源,对用户来说成本反而会升高。
楼主大概不知道,工业现场的配电质量有时候不是很好的,实际电压可能不是稳压输出给设备的,或者因为供电线路太长或线材质量较差,压降很大。这时候24V DCDC有个好处是,它一般有比较宽范围的输入电压,比如9V~36V,所以一般也能正常工作;而5V的DCDC范围就小得多,比如4.5~9。用户如果在配电上偷工减料,你的设备就完了。
至于可靠性测试,严格点的话要测个MTBF,不过比较烧钱。

PS.原来是老帖子又挖坟了……

网友:
这个帖子我看过好几遍了,因为接地确实是很麻烦的,有的时候不接地也可以,有的时候只有一种接地方式才能正常工作。近来在做一个设备,装机后有干扰,显示屏上的图片有干扰,有的时候是网状干扰,有的时候是带状的干扰,设备原来的接地时方式是,单片机系统地浮地,机器金属外壳通过单相三线插头接大地,按理说这是比较好的接地方式了。在插了很多资料后,进行了改进,将单片机系统的地线和外壳用1.5M电阻和222电容并联后接在一起,经试验没任何改善。就这样改着实验着搞了两三天了,后来终于想到测一下显示器的信号线,这是发现信号线里边的信号地,就是红绿蓝的地线竟然和电源插头的接地线连在一起的,无奈了,浮地是不可能了,果断将单片机系统地,外壳接在一起,接到单项三线插头的接地线上试机,干扰不复存在了。由此看来,有的时候浮地是很奢侈的,因为上下级系统的接地方式是对你的系统有影响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但是觉得有种被强奸的感觉,因为心地觉得还是浮地比较好,但是不得不将所有的地线接在一起。

网友:
我们的产品地不是与外壳相连的,相连之后如果外壳不接地,貌似就会有很多干扰进来

网友:
唉,发现很多人根本不搞不清零线和地线的区别。
估计二个插头的玩多了的原因。

网友:
要接外壳或大地,首先必须保证你的线路板的地跟电网是隔离的。
外壳可以接线路板的地GND(非热地),但是零线肯定不能接外壳,一个是安全考虑,另外一个容易发生跳闸。
如果线路板地不接大地,零线或者火线之一可以与线路板地GND相连,即热地。

网友(2013-06-05):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做法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没你们专家考虑的多些而已,你们的冲突估计不光是这个电源的问题,应该还有楼 ...

请问机壳与电源负极之间加的隔离电容一般用什么类型的电容,多大容值多大耐压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能直接接的!得这样,看图:

学习了,我最近遇到机壳接地问题头都大了!

网友(2013-09-12):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有些板子系统地不接外壳也能正常工作。但有些板子系统地不接外壳不行。但是不明白为什么接地时要在电容上并联一个M欧级的电阻呢?

网友:
大家都来研究一下标准吧。

网友:
好像包含了上面说的三种情况。

网友:
楼主,你的东西是工控一类的吧。恕我直言,你应该找一位好老师,技术要有基础也要有原则。

网友X:
引用 网友K:
奇怪了,电脑的电源输出端的负极都是跟外壳相连的,而且外壳又都是跟三孔插座的中间孔相连,也就是大地相连 ...

电脑外壳经常 出现漏电,电的麻麻的感觉,不知有没有遇到过,特别是苹果的金属壳笔记本,会有带电的情况。

网友(2014-05-20):
引用 网友J:
LZ 肯定错误

首先老专家不管态度如何,对你提出的意见,先要在事情上充分考虑,做技术就是要诚恳(即对事 ...

网友:
引用 网友U:
如果楼主位的描述属实的话-----

哎,没回路啊,悬空摸220ac ,也不会有事啊!

网友:
这种精华,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
很好用的知识。。。。学习了

网友:
老工程师 我觉得新人还是态度好点,即使你是对的,不要在会议上 下人家的脸面。会后可以慢慢讨论。
毕竟人家混这么久工程师知识积累方面还是高你一个数量级
因为你的态度问题而得罪了本来可以让你的知识积累更快 更迅速,我觉得十分可惜

网友Y:
接地基本3种方式:浮地,通过电容接地,直接接地
各有优缺点,具体分析

======================

玩过工控的人就知道有的时候 0V 接 大地的好处了, 其实不是我们独创的, 有空你们测试下日本人或者欧洲人的 PLC, 就知道 0V 接大地还是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几个"地",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1.PE,也就是实实在在的大地,保护地。EMC以及保护作用。三根线输入时,黄 ...

+1

单片机地不能直接与大地相连,应通过Y电容到PE。热地更不能连PE了。
老专家说有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
我设计时和97楼的一样。

网友:
老专家该进棺材,都没整明白地线和零线的不同。LZ做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忘了身处孔儒实用哲学社会。

网友:
看完了,好好学习了一下

网友:
换个问法,电源地,屏蔽地,数字信号地,模拟地,中性线如何连接?

网友:
讨论很精彩,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火花干扰可以通过空间辐射传导过来的,隔离都没有用,我曾经见过220的继电器吸合时候产生的电火花,能干 ...

这种情况是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做的不够, 这样的继电器肯定没过安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哪家的产品金属外壳会和零线相连的啊?想杀人啊~
---------------------------- ...

朋友头像,是个什么东东?好奇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X:
电脑外壳经常 出现漏电,电的麻麻的感觉,不知有没有遇到过,特别是苹果的金属壳笔记本,会有带电的情况 ...

怀疑是你的开关适配器地线PE接地不良导致的,通过Y电容漏电。

网友Z:
引用 网友Y:
接地基本3种方式:浮地,通过电容接地,直接接地
各有优缺点,具体分析

几个月前拆过一个西门子的S7-200的CPU226,输入输出都是分组光耦隔离的,24V输入供电的GND与其所提供的PE地线之间,由RC并联连接,C是1210的不知道参数,R是4个250k还是5个200k的0805电阻串联(具体记不清了)。不知道您说的欧美的PLC是负极接地的是哪个型号的?我能接触到的只有S7系列,包括300和400,您提供个型号我也拆开学习一下。

网友:
发现还有我2012年回复的帖子……
现在我的感受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不直接PE精度就不满足,我记得很久前有个帖子问为何设备有微弱的干扰信号,回答是你们实验室在4楼或者更高吧,说是接地效果降低了导致的。还有楼上要与其他设备有联系的,不直接连运行异常。
GND直接接外壳,也真有出事的时候,我们带电改线的时候(没办法,甲方要求设备需要持续运行,没法旁路或断电),把+24V线甩到了金属柜体板上,导致485通信烧掉了。
多个设备RC接地很常见,我以前一直怀疑这样做并联多了就会有问题,果然楼上有人说漏电流导致显示灯微亮,这倒不是大事,但可能也隐含着缺陷。
对于低压变频器来说,六个桥的GND全都不能接大地,否则必炸无疑。
而高压变频的不同部分的处理方法还不一样,高压采样是用了高压电阻与低压电阻分压采样,如果不接PE,有可能在运行异常的情况下电路板带上6kV左右的高压电,普通的光耦隔离方案都很难保证不被击穿。而通信部分还不能接PE,否则其他设备接地不良,会频繁的烧通信接口。
总之,我认为还是得看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网友:
这个讨论不错,长知识了。

网友:
这贴太好了

网友:
负极直接接地不是不可以,但是要考虑到整个系统和工业环境,老专家考虑的更全面一些,越是不懂得人胆子越大,越是老专家见得世面越多胆子反而越小,这就是所谓的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虚心一点还是好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Z:
几个月前拆过一个西门子的S7-200的CPU226,输入输出都是分组光耦隔离的,24V输入供电的GND与其所提供的PE ...

富士 或者 GE 的高端品牌, 用在码头桥吊, 轮胎吊上的, 都是 GND 和 PE 连在一起的。

网友:
负极到机壳不是经过个电容吗?是Y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Y:
富士 或者 GE 的高端品牌, 用在码头桥吊, 轮胎吊上的, 都是 GND 和 PE 连在一起的。 ...

受教了!有机会拆个看看。
不过我有些奇怪,这么设计浪涌、群脉冲都能通过吗?

网友:
西门子PLC内部电源都通过电容接大地,楼主不用怕了!我也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纯粹技术上的问题,大家讨论解决就是了,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会担心被穿小鞋。就我经历的来说,以前也经常和老 ...

我赞同你的说法,我这前公司的同事都大我10多岁,我也会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虽然我错的多,对的少,但他们从来不会和我计较。每一次争论都让我能问题有了更深一点的认识。

网友AA:
看了好多评论,谈谈我的看法。
1、因为工作关系,每天接触的都是一些大功率电源,160V/400A输出的是常用的,最大的有1600A。电源内部的控制板电源确实是接地了的,美国货这样,德国货也这样。
2、设备图纸也是国外来的,工控机、数控系统电源5V地,全部是接地了的
3、设备采取星形接地,控制地、电源地、外壳地、屏蔽地单独接一个接地铜条,然后接到主接地铜条,铜条直接接大地
4、设备里面有我做的几个模块,使用2405将24V转为5V,把模块的输入输出地接在一起,也就是说单片机的电源地最终是接到大地的。
5、说下我们使用的大功率电源在启动前会产生巨大的干扰(高频高压引弧)
6、设备已经卖了几百台了,国内国外都有,从来没有问题

考虑以上,还是接地要接好,对于工业设备,要求接地可靠是可以要求的,单片机电源接地也是没有问题的;要是家用,当我没说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看了好多评论,谈谈我的看法。
1、因为工作关系,每天接触的都是一些大功率电源,160V/400A输出的是常用的 ...

您是做电焊机的还是锅炉等离子点火的啊

网友:
这个帖子真精彩,也学习到很多,老家伙能给你说怎么回事,已经很好了。
    话说楼主还在么,您的那个板板后续的故事如何?

网友:
学习一下。个人认为单片机的地不能随便跟外壳相连。

网友:
关注下,一直有这方面的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Z:
您是做电焊机的还是锅炉等离子点火的啊

等离子切割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大家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楼主有没有完全还原老工程师的原话?
楼主在这个问题上在坚持什么?坚持自己的意见还是坚持按照科学的设计方法和科学的设计思路来完成项目?
从楼主的描述中,没发现楼主弄懂了自己做的电路板的问题所在,而是为了坚持而坚持。

网友:
电脑里面不都是直接连上的吗?也没见经常死机?到底接不接嘛,都没个定数。

网友AB:
肯定不行啊。工控的东西,要过2KV-3KV耐压,你单片机负极接外壳了,形式试验怎么过?

网友:
也正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SOT223封装的不知道是什么元件,上面写着SG1307。4个270k串联接PE大地的。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图有什么看法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肯定不行啊。工控的东西,要过2KV-3KV耐压,你单片机负极接外壳了,形式试验怎么过?  ...

不太明白:单片机负接外壳,跟型式试验有冲突?

网友:
如果外壳直接接地的话,在估EMC静电实验时,如果线路板布局不好,估计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不太明白:单片机负接外壳,跟型式试验有冲突?

形势试验有一项是对外接口 对外壳(地)交流2KV或3KV无击穿无闪烁么。单片机地接外壳,外壳接交流2KV,某输入端子对外壳接2KV,内部肯定会有放电的地方,不合格。

其二,Y电容是单片机地对外壳接,用于EMC试验,地接外壳了,如何过?

其三,。。。。。。

网友AC(2014-06-19):
引用 网友AB:
形势试验有一项是对外接口 对外壳(地)交流2KV或3KV无击穿无闪烁么。单片机地接外壳,外壳接交流2KV,某 ...

不会吧 —— 现在很多设备的对外接口都有放电管、TVS或压敏电阻等器件接大地的,那按你这样做试验,又怎么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Y:
富士 或者 GE 的高端品牌, 用在码头桥吊, 轮胎吊上的, 都是 GND 和 PE 连在一起的。 ...

您哪有可供拆开的富士或GE的PLC吗?昨晚发了图以后,又看了一遍评论,对这个现在是更加挠头了。是啊,EMC咋做的呢?莫非有的输入输出不需要打高压?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不会吧 —— 现在很多设备的对外接口都有放电管、TVS或压敏电阻等器件接大地的,那按你这样做试验,又怎 ...

TVS 那些是接保护线路的端口吧,怎么会接大地呢 ?  一般引出端口到外壳(大地)间就只有Y电容。 2KV 3KV耐压只能是靠良好的绝缘来过。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TVS 那些是接保护线路的端口吧,怎么会接大地呢 ?  一般引出端口到外壳(大地)间就只有Y电容。 2KV 3KV ...

TVS、放电管、压敏 接大地不是很正常的么?将干扰的能量释放到地 ....... ???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TVS、放电管、压敏 接大地不是很正常的么?将干扰的能量释放到地 ....... ??? ...

??放电管接大地正常。TVS,压敏也接大地? 闻所未闻。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放电管接大地正常。TVS,压敏也接大地? 闻所未闻。

放电管接大地了,你说的型式试验都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哪家的产品金属外壳会和零线相连的啊?想杀人啊~
---------------------------- ...

要是供电的零线断了,嘿嘿...

网友:
这是一个典型的共模干扰问题,线路板布局,和电源的共模滤波是关键。

网友:
我也是搞工控的,不是24V转5V的基本没人会用你的产品,控制板的负级接了设备的外壳实际应用中会死的很掺,你们老板说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备的外壳是不允许与系统中的电源地接在一起的,这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回路。
设备外壳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

恩,是的,绝地不能将PCB的地接到机壳地。

网友:
虽然年代久远了点!不过现在看看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放电管接大地了,你说的型式试验都怎么做呢?

放电管接大地的用法,一般是用来防雷的吧。放电电压肯定是高于3KV的吧。如果是用来防静电,肯定不是接大地啊。

网友(2014-07-22):
虽然是个老帖子,但是顶一下。接地的概念对新人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为什么加104???????????????单片机附近楼主没有加去藕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助那些说机壳也可接系统地的人,请给个充分的理由说服,虚线框中的电路的GND ...

安全要求上必须机壳接大地,防止漏电。有不接的是只能是他们没按标准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由一个LM2575S的电源转5V 给单片机供电 +24V   成本肯定小于单独的一路5v电源吧 ...

你说的话,好难懂。

网友:
为什么接地后就没有干扰了呢?干扰是怎么产生的?怎么通过地释放的?

网友(2014-09-09):
看完整个贴,还是不太确定怎么接最好

网友:
数字地和大地要区分开;
试验室里是很难试出效果的,来个雷击或是感应雷都可以了,应该可以打通你的经脉.

网友:
金属外壳和零线相连,没事
有事的是,电源插头反过来的时候,变成外壳与火线相连了,这玩笑可就开大了

这位哥们说的非常有道理,估计是在现场遇到过这问题,非常支持
   楼主的做法正常来说是不会有问题,怕就怕现场电工师傅将电源反过来,那问题就很严重了,机壳相当于接火线,损坏机器不说,产生严重的触电事故也是有可能的,今年碰到过2起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又没奖金,没必要单独担这个责任,做事还是商量来比较好

网友AD:
我的常用搞法是,电源地和机壳地之间放置几个1000PF/2KV的电容。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我的常用搞法是,电源地和机壳地之间放置几个1000PF/2KV的电容。

我的做法是在电源地和PE间加压敏电阻,滤除高频干扰

网友(2015-01-24):
这个帖子很不错  Mark

网友:
值得讨论学习!

网友:
顶一下,地的大学问

网友:
直流电源地(GND)可以经过一个高压电容接到机壳。一般工业和家庭用电使用TN-C-S系统,就是进入建筑后根据现场情况零线要重复接地,分出零线和PE。

网友(2015-05-27):
d:\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tt

网友:
PCB接大地在我这里遇到一个问题,若到负载的两根任一一根与大地(机柜壳)相通时,内部的取样电阻被短路,输出电流将变为最大

网友(2015-07-13):
看了第一遍,先做个评论,然后再慢慢多看几遍!

网友:
工控类的产品 如变送器等 端口对外壳都有绝缘电阻值 要求 。。负极是绝对不能接外壳的

网友AF(2015-08-14):
我也来挖下坟。公司产品一直都是通过RC接机壳地的。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大规模的产品都是PCB直接接外壳地的,例如,电脑,工控主机,摄像头录像机,硬盘,VCD等。
我简单分析了下大家可以讨论学习下。

直接接地点:
1.估计防雷和防静电的能力较好,因为是多点直接接外壳的,对外壳的阻抗更低
2.安全保护作用,即使供电电源发生漏电,由于PCB直接接地,也会跳漏保开关
3.抗工频干扰能力较差,由于PCB直接接外壳地,所以PCB对地的阻抗较低,外界工频干扰很容易通过端口、引线对其产生干扰
4.与其他系统的地回路电流问题。当其他系统与该系统地电位不等时,会产生直流和工频地线回路电流

通过RC接地:
1.PCB相对于高频、静电、雷击等是接地的,相对于工频和直流是浮地的
2.工频干扰小
3.PCB上无漏电保护作用,由于PCB相对于工频来说是浮地的,PCB上一旦发生漏电,有可能会导致触电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纯粹技术上的问题,大家讨论解决就是了,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会担心被穿小鞋。就我经历的来说,以前也经常和老 ...

这个我同意...

网友:
我觉得不应该接在一起

网友:
不因为时间太长,这个讨论就不重要。

网友:
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搞懂,直接PCB GND接外壳,和RC接外壳有什么优缺点啊。有大神出来讲解下吗

网友:
接地问题还是挺有学问的,我看过的接地(机壳)一般都是通过1KV/1nF电容

网友:
工业设备没那么要求成本,原来的方案用的没问题 ,要是我就不会去改。说不定人家就是从你这条路上走过去的。

网友:
挖坟老贴,想知道现在楼主回头看看自己说的话会怎么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可以不坚持自己的主见的,因为在之前,也因为这个,我好说好讲的跟他商量来着,怎么搞这个东东。, ...

技术一般的都不适合当领导,个人感觉。其实还不如销售,七度大。

网友:
对于符地你这样是没有问题的,比如汽车的12V系统所有的负极都是与车身相连的。
不过你这个情况最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把单片机的地接一个1M~10M电阻与外壳相连。

网友(2016-02-02):
220v的零线和地线是两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接地这个还是要按照规范来,不应该和零线接在一起。

接外壳不等于接零线!!零线和地线是两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哪家的产品金属外壳会和零线相连的啊?想杀人啊~
---------------------------- ...

金属外壳不能和零线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得看具体产品,

我的一个产品,是塑料外壳

那你们公司也太牛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H:

实际接线时零线火线没有本质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实际接线时零线火线没有本质区别?????

是啊,你指望最终施工的电工去区分零火线?

网友:
都成神学了。

实际上,数字地就是要接外壳,前提是外壳一定要接保护地。

设计出保护地机制的那个人是牛人,太牛了。这么一个保护地,不知道省了多少事。

如果没有或不接保护地,不知道要生出多少事情,要花费多少额外精力。

网友:
总感觉 搂主讨论的是E地  但大家为什么都把它当作零线了

网友:
看第二遍了,还是赞成RC接壳到地。但接地良好也可直接接外壳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L:
1 三脚插头的第三脚是接地的,不是接零线,所以电路板负极连外壳顶多算接大地
2 我觉得负极没必要接外壳
3  ...

说得好!还是要内敛点好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的解答,看了所有评论自己心里也有点底了,只是还没完全搞懂

网友:
其实楼主幸福,有老师傅带,不过技术人员做管理还是不行

网友:
时过境迁,不知道楼主还是否继续和你曾经的师傅一起共事了?

也或许离开了以后,才有机会幡然发现师傅的好。

网友:
楼主说的“我就在单片机的电源附近接了一个104电容,还把控制板的负级接了设备的外壳,干扰问题解决了
专家说得“单片机的电路板的负级不能与设备的外壳相连
其实是一个意思,只是楼主在后端处理,砖家在DC-DC前端处理,无非就是把高频交流源屏蔽
从成本角度讲,楼主方案的少了DC-DC,高频通过104电容对大地短接实现屏蔽,前提是必须有良好接地
从适用性讲,砖家的方案好点,高频通过电感抑制实现屏蔽

网友(2016-03-13):
引用 网友O:
不能直接接的!得这样,看图:

虽然是坟贴,我还是想请层主解释下这么接地的好处。

网友:
电路板的GND和金属外壳连接,要串个Y电容

网友:
两级降压也有效避免电源输入带来的干扰

网友:
是有点过火了,应该虚心多请教...

网友:
外壳是要接地线,不能与你的PCB负极连在一起。有些老专家有时还是要听一下,不用那么冲动

网友:
感觉系统地还是不要接外壳的好

网友:
主要看使用的场合,可能会稳定的工作

但存在隐患是一定的

网友AH:
清明快到,挖坟的又出来了。讨论了5年,正确的只有寥寥可数,能深刻理解的更少更少...

网友:
我们的设备都是是负极接GND的这点我认为老专家说的不对,另外一点我认为老专家说对24V转5V是有必要的,5V不适合走长距离线。工业应用长距离电一般都是24V,5V可以但是不推荐

网友AI:
这个问题我在拆过的一个国外的设备上发现电路板的地和大地是接在一起的,电路板上有接线柱接到大地上

网友(2016-05-11):
引用 网友AI:
这个问题我在拆过的一个国外的设备上发现电路板的地和大地是接在一起的,电路板上有接线柱接到大地上 ...

再挖下坟,感觉负极直接接地和RC接地的设计侧重点不同。
直接接地的侧重于安全性,例如电脑的话,需要外界显示器、键盘、鼠标等其他的USB和串口设备,如果电脑是通过RC接地的,则开关电源中高低压漏电将不会被检测出来,人使用电脑就会造成触电事故。
而直接接地的话,高低压漏电会直接导致相线短路会烧断保险,或者跳空开。
而使用RC接地的话,则重于产品的可靠性,即使低压部分串入了高压,整个控制系统也不会被严重损坏,还有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
挖个坟,LZ前后各种做法不对,做技术不能置气,更不能太独断,应该听听别人意见。
我们设备都不会直接电源进线给IC供电,中间会加稳压。
系统地也不会直接连外壳,一般RC网络接外壳。

网友:
过来人说句多余话,:
理论上你是对的;
在家测试500次
你也可能是对的;
但是如果遇到强电干扰,你的
5V地接机壳,
比如遇到雷电;
你的设备要统统完蛋的。没有一丝后备防线。
这个,你做不了雷电测试。

网友(2016-06-21):
好帖呀,也谈一下体会:

这里大家讨论的大部分是工业用设备电路的保护(本人不做这个,实际经验没有),pcb地直接接机壳地,高压测试应该可能是有问题,可能把里面的电路打坏。
---但也不一定?因为pcb地和机壳都是接大地的,良好的大地可以将高压静电有效屏蔽;如果接地不好的话就会可能把pcb电路打坏。
可是为什么又有很多人提到国外很多工业设备是pcb地直接接机壳呢?是如何通过机壳高压测试的?靠工业现场的良好接地?

对一些仪器级的电路。如34401,里面的模拟地,数字地都是悬浮的,pcb地和机壳之间有各种保护,见古大师的回复图。这个要学习
那为什么有些仪器比如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等BNC的负极又是直接接机壳(和大地)呢?这里面有什么保护措施防高压?与上面的pcb地接机壳的工业设备情况类似?

网友(2016-09-21):
引用 网友AE:
我的做法是在电源地和PE间加压敏电阻,滤除高频干扰

压敏电阻可以?

网友:
电源的负极与外壳相连,是可以的。有很多公司,包括外企也这么做。

网友:
拆了ABB一台仪表,价值10~20W, 开关电源的直流地与金属外壳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
你可以参照一些工控巨头产品手册的建议:1:在整个系统包括外围接地良好的情况下可以将开关电源的负极和地连接。 2:若不能做到第1点最好浮地即不接在一起。有些专家专门对接地做了示波器的波形演示,你可以找找相关的视频。

网友:
参考进口机器楼主正确,专家错误

网友(2018-01-15):
直接电源5V供电肯定是不可靠的

网友:
只能说lz和专家都对各种安规和ESD测试不了解,直接接外壳是肯定过不了安规的,接了外壳没干扰,但在ESD测试强静电干扰中依然会出问题

网友:
电路负极直接接到金属外壳上,如果做EMC测试,接触放电,肯定是过不了的,几KV的 静电直接打在外壳上,你直接进入电路的地了,估计直接复位或者打坏了

网友:
直接接地系统,金属外壳是可以直接与控制板负极直接相连。  但金属外壳需要有接大地的地方。 工业设备有相当多是直接接地系统。  非直接接地系统,控制板负极可通过1M R电阻,或102/ 472 瓷片电容连金属外壳再直接接地.

GND接不接机壳,接不接大地。  完全是看心情的事,没有什么可不可以一说。
总之,你给干扰找到一个泄放和消耗的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干扰很正常,设备地,电源地,信号地,规范都是独立的,但是实际应用当中电源地信号地都直连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2018-03-15):
路过,人在看了一遍!我现在就遇到次级GND如何与PE相连;

网友:
好像是不能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能直接接的!得这样,看图:

学习了;

网友(2019-03-23):
引用 网友AH:
清明快到,挖坟的又出来了。讨论了5年,正确的只有寥寥可数,能深刻理解的更少更少... ...

嗯咯,又是一年清明将要来了,像这样的帖子,我觉得哪怕是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都有必要挖出来祭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家的产品金属外壳会和零线相连的啊?想杀人啊~

接零保护

网友:
这个帖子太有意义了,我学习到100楼了,收藏继续研究。

网友:
老专家的说法很对啊,楼主明显没经验

网友AJ(2020-02-21):
哪位大神总结一下正确接法吧。。。

网友:
如果系统里可靠接地,那么我觉得可以接到壳子上,但是吧现场好多都不接,有的甚至零线跟地用一根,要我选我不接了,如果有干扰实在解决不了在给个别机器接上

网友AA:
看使用情况吧,我们设备也是属于大电流设备,开机100KW左右,所有的24V地,5V地,屏蔽地,电源地,全部接地,最终接大地,很稳定。如果无法保证接地的设备,我就直接隔离电源了。

网友:
老贴。好的学习贴!

网友AK:
引用 网友AJ:
哪位大神总结一下正确接法吧。。。

前面很多经验人士都给出了中肯意见,你从头挨着看一遍就基本上都明白了,如果你连这个耐心都没有,等着别人总结,那就太。。。
好比别人已经把饭端你面前了,你还要求别人再给你嚼烂喂给你。

网友:
继电保护上,一般是外壳直接接地,控制电路GND通过安规电容接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前面很多经验人士都给出了中肯意见,你从头挨着看一遍就基本上都明白了,如果你连这个耐心都没有,等着别 ...

我从头到尾看了3遍了 都没总结出正确的结论。。。 你不用比喻那么低端 不用那么刻薄

网友(2020-04-13):
楼主做法不可靠,大地有时候也是受到附近大功率设备的干扰的。专家的做法还是对的。

网友:
配电箱的外壳是接地的,不是接零的,把单片机的负极跟配电箱的外壳接在一起是接地,不是接零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虽然不做技术了,但是非常理解那个“老”工程师。如果我是老总,我看完一楼就不会给你再发言的机会了,更 ...

现在的老板总想多个人发言好一些,说白了就是怕技术一人独大,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纯粹技术上的问题,大家讨论解决就是了,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会担心被穿小鞋。就我经历的来说,以前也经常和老 ...

技术讨论,只要心胸够就可以

网友:
MARK  机壳地与电源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可以不坚持自己的主见的,因为在之前,也因为这个,我好说好讲的跟他商量来着,怎么搞这个东东。, ...

楼主这样的楞头小伙见过不少,9年过去了,现在想法应该不同了吧?

网友:
我要把这个帖子仔细学习总结一下,接地问题一直不太明白。

网友AL:
引用 网友AA:
看使用情况吧,我们设备也是属于大电流设备,开机100KW左右,所有的24V地,5V地,屏蔽地,电源地,全部接地 ...

我看到你提到了美德都是接地处理的,如果注意下日本产品,我觉得日本就是有点奇怪,日系某些产品喜欢隔离

网友:
你的思路确实欠妥,照着老专家的思路走是对的。

网友:
楼主错了,哪怕是24V输入都必须隔离,还有输出也要隔离,工控随便都是很严谨的

网友:
压敏、Y1、RC,哪一个才是答案?

网友:
唉,斗米恩,升米仇啊

网友:
年纪轻轻  听专家的  你没啥责任  你自己非要决定  这就意味着责任你得担

重要的不是技术如何 你自己多有主见  是关系搞坏了 你恐怕路很难走

你们不团结 东西卖不出去  砸手里  又破坏了关系 才是工作大忌

网友:
电源负极能不能直接连到大地上,主要看你的设备是否还有其它外设。如果你的设备是个独立的,不需要再连接其它外设,或与其它外设的连接都是隔离的,那电源负极连到地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的设备还有其它外设,且其它外设相隔较远,就需要考虑做成隔离悬浮系统了,防止可能造成的跨步电压等。大地是会有跨步电压的,不同的接地系统或者接地阻抗不一样,就会有跨步电压,严重的时候可以让你的设备秒灭,有时是莫名地损坏。
我们看到的电脑,他的外设都不接地,或是接在同一个地上面,同时为保证如USB接口的静电问题,所以电源负与外壳地相连。
有些PLC,所有与外界的接口都是隔离的,所以主电源地也有与屏蔽地相连的。(也有二个地不相连的,看不同的PLC)
做工业设备,因为考虑到外接设备的不确定性,一般是采用悬浮地,经Y电容接大地。

网友(2020-05-18):
引用 网友AL:
我看到你提到了美德都是接地处理的,如果注意下日本产品,我觉得日本就是有点奇怪,日系某些产品喜欢隔离 ...

发现你说的情况。话说我们用的那套电源,直流400V,电压130-180V左右,大地是正,设备上时负电压

网友AM:
我是做 测速闪光灯的,先不说国外 ,国内海康威视的灯是 单片机的GND 和220v  PE 是相连的  PE然后接到了灯壳上。  我个人感觉不应该接到一起,但是人家大公司都是这么干的,,,,,这到300多楼了,到底是接 还是不接呢?

网友AN:
引用 网友AM:
我是做 测速闪光灯的,先不说国外 ,国内海康威视的灯是 单片机的GND 和220v  PE 是相连的  PE然后接到了灯 ...

上面说了那么多,基本上就是“非金属外壳接和不接都可以,根据情况而定,哪种都有做的好和做的不好的”,
但是灯有金属外壳的肯定是要接保护地啊。不接是违反安规的(或者你做一大堆别的额外的隔离啊绝缘啊各种处理来保证这个时候不违反安规,但是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AM:
引用 网友AN:
上面说了那么多,基本上就是“非金属外壳接和不接都可以,根据情况而定,哪种都有做的好和做的不好的”, ...

灯的5v地  和PE连到一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M:
灯的5v地  和PE连到一起吗?

灯有金属外壳,并且可以被人摸到,那么必须接PE,除非你费一大堆事去做双重绝缘之类的
至于你的灯的金属壳和它自己的电路负端是不是同一个,我不知道。如果是,你就只能全接地了,没得选。如果不是,那么你还可以选择是不是把电路负端接地。

网友AN:
引用 网友AL:
我看到你提到了美德都是接地处理的,如果注意下日本产品,我觉得日本就是有点奇怪,日系某些产品喜欢隔离 ...

这个问题就像粽子的甜党和咸党一样,完全是个人喜好。如果不是因为安规而必须接地的话。
我个人是接地党,只要是金属壳就选择把内部地接到外壳。因为这样简单,好过emc。
如果一个隔离党的设备连接了接地党的设备,那么它也被接地了,哈哈,何苦费事去隔离呢?

网友AO:
我测过日本的工控电脑电源地和外壳连在一起的,和家用pc机一样,家用pc机的主板电源地也是和外壳通的,但是我们国内的工控电脑,很多模块都搞独立的隔离电源,当然参考地也不互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我测过日本的工控电脑电源地和外壳连在一起的,和家用pc机一样,家用pc机的主板电源地也是和外壳通的,但是 ...

标准电脑机箱,因为外壳和后面板是连的,后面板又和各种接口的屏蔽壳连着,所以没得选,不可能隔离,只能把内部电路接地。
不管是哪家的电脑,只要是用标准机箱,必定这样做。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是自己画出问题了  后面的都是填坑 填坑的行为都是亡羊补牢 应该从电路板源头上找问题,先找出问题再重新画一版

网友AL:
引用 网友AN:
这个问题就像粽子的甜党和咸党一样,完全是个人喜好。如果不是因为安规而必须接地的话。
我个人是接地党 ...

不忘和你说一声,我也是接地党哈哈哈,我信奉等电位这一原则

网友:
“经测试,我的电路板有干扰,10%机率出现干扰死机,工作不正常,于是,我就在单片机的电源附近接了一个104电容,还把控制板的负级接了设备的外壳,干扰问题解决了,测试500次,未出现一次干扰。”
这句话就可以说明,你设计的电路有问题的,如果使用EMC/EMI测试,你的电路肯定直接挂掉,外挂一个104电容是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楼主还是要和老专家虚心学习,虽然人家写程序干不过你

网友AN:
引用 网友AL:
不忘和你说一声,我也是接地党哈哈哈,我信奉等电位这一原则

接地能少掉很多麻烦,但是每年也会遇到一两个笨蛋自己的电柜就是漏电的,如果我们外壳接到它的电柜上就打火

他们不是想办法自己找到漏电的点去解决,而是想办法把我的设备外壳和他的电柜隔离开,典型的做法是弄一块绝缘的塑料板或者木板,把我的模块装在这个板子上,再把这个板子装在电柜里,这样他的电柜对地漏电也不影响我们了。。。
希望哪天电死人了也别来找我们,反正我的外壳是接地的,他自己绕过了接地跟我无关。。。。。。

网友AL:
引用 网友AN:
接地能少掉很多麻烦,但是每年也会遇到一两个笨蛋自己的电柜就是漏电的,如果我们外壳接到它的电柜上就打 ...

这种情况,机子接地他用自己的办法规避了还能用,毕竟整机等电位对你的设备内部影响很小,相当于整体漂浮

遇上隔离党,就可能把这个漏电导入到隔离的那路电源上了,我敢打包票不可能好好工作

网友:
鄙人 也相当反感所谓的伪专家。 给你提一堆应该这么做这么做,他压根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
遇到这种专家,你不能和他横扯,用公式,用逻辑,推翻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L:
这种情况,机子接地他用自己的办法规避了还能用,毕竟整机等电位对你的设备内部影响很小,相当于整体漂浮 ...

对于隔离党,如果他做的完全到位,就得允许自己的外壳和自己内部电路之间有任意电压而且要能正常工作。它自己内部的隔离电源负责承受这个电压。那么这种情况就完全没事。
有事的是一些照猫画虎的伪隔离党,他告诉你自己有独立的接地端子和信号地端子,这俩之间没有直流连接。但是又规定你得自己保证它的外壳和内部电路之间不能有过高的电压,他自己测试其实是把这俩在外面连着测的。这种人如果装在漏电的电柜里,外壳和内部电路的电压差过高,很可能就直接被烧掉了,或者内部无法工作。如果你把他从电柜里拆岀来又好了,这才是坑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我也来挖下坟。公司产品一直都是通过RC接机壳地的。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大规模的产品都是PCB直接接外壳地的 ...

说的很好

网友(2020-08-15):
一块电路板如果有4个螺丝孔接机箱,那需要几组RC和螺丝孔相连?每个螺丝孔都需要一组?

网友:
老专家的问题是,没有仔细研究你的电路缺陷,给你致命一击;跟你扯接地,是下下策。或许只是想给新人戏份。

你呢典型的自以为系列,怼天,怼地。别人不接地咋没问题,你就得接地。
想大脚力踩老专家,也可以,起码先把自己的手头洗洗干净。

网友(2020-10-10):
快十年了吧 楼主现在发展怎样

网友:
看完了,受益良多,但还是觉得没有全解,个人愚见:GND直接连PE有很大隐患,而且前提是必须要外壳稳定接PE,否则还不如浮地,还有一种情况比如我们有些产品现场安装需要电焊接,GND直接接外壳估计就GG了。我的想法是如果设计上需要考虑外壳接地,不管后级是接Y电容还是RC,在单片机GND与接地点之间设个跳线或者拨码开关,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来,可能会比较合理。

网友:
涉及安全的设备,负级与设备外壳不能相连。 否则你过不了1500V耐压测试

网友:
好帖子,十年了,还是好帖子